GY401自旋后坏了

楼主(2009-05-09):
我的GY401前天做了几次自旋,最后自旋完后突然就坏掉了,表现为尾巴在正负30度内晃动,换了舵机还是这样,请问还有没有救啊。

网友A:
摔了吗??貌似可以搞好的

网友:
不一定是坏,
把机器的震动细调一下,
GYRO用绒带扎一下,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摔了吗??貌似可以搞好的

没有摔,旋下来就发现30度内晃动,无法锁尾,就把它降落下来了。

网友:
尾舵机来回30度不停地晃吗??陀螺受不受遥控器的控制??

楼主:
是的,大概一秒钟一个来回的晃,陀螺要受控制的,打尾舵都还是可以的,锁尾模式的灯也亮。查了一遍贴子好像还没发现GY401自己坏的,难道这么霉。

网友:
GY401 确实没见几个坏的

网友:
没遇到过,是不是接收机上的插头松了

楼主:
故障排除了,原来是尾桨的横轴螺丝松了,退出来一大半,造成一个尾桨长一个尾桨短。401保住了,但稍稍郁闷的是我买的另一个陀螺仪已经进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排除了,原来是尾桨的横轴螺丝松了,退出来一大半,造成一个尾桨长一个尾桨短。401保住了,但稍稍郁闷的是我买的另一个陀螺仪已经进屋了。

你動作夠快的,401打算出嗎?可以找我

网友:
呵呵

LZ够粗心的哇。。。JJ都才检查出来

网友B:
关注另一个陀螺是什么

网友:
出了问题要仔细,不要乱怀疑,细心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注另一个陀螺是什么

呵呵 也关注下

网友C:
Lz幸运,我的那个401彻底坏了,从机机拆下来单接陀机还是左右乱晃。

网友:
真的没见过有谁坏过401.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幸运,我的那个401彻底坏了,从机机拆下来单接陀机还是左右乱晃。

你拆开看看里面的两个电位器有没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2009-08-02):
陀螺仪都不容易坏的吗?这样的话我就直接上611了!

网友:
飞坏的好少看过 摔坏的 好多 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