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传费用高? 看我修500ESP传动轴

楼主(2009-05-09):
看图说话

把弯掉的部分截掉,开口修平
找一根外径5mm内径3左右的碳管, 截一段,正好可以插入传动轴铝管,插入长度约15mm(不可太长,要不然下次要弄掉非常难搞), 用406胶水(或502) 胶合。 因为胶水很快,所以插入时要做好记号,一次性插到位。

胶好后再仔细整直,用独眼法比较准,检查标准,拿住二头转动,中间很少起伏。

因为尾传动炸机时坏的部分基本上都是这同一位置,下次再换,把老的碳管钻掉,重换一根就可以用了。成本约3毛钱。

另用碳管后,大大减少了扫伞齿的可能因,因为一炸机碳的这一段就断掉了,不会让齿轮受到硬力。

网友:
碳纤管不抗扭。

楼主:
就是要他不抗扭, 一有硬碰马上断掉

网友A:
飞的过程中松掉怎么办呢?

网友:
倒是好办法,不知250&600可否也这样?

网友:
问题是这种碳管容易找到吗

网友B:
碳纤管不抗扭吗?我最早的小电直就是碳纤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过程中松掉怎么办呢?

绝对松不掉,在胶时如果插入太深了,反悔都来不及,根本无法完好的拨出来,只能把碳管废了重来一根,我一开始没注意,浪费了好几个。
碳管几块钱一根,1米长的。 只要5mm外径的都可以,稍厚点即可,没有空心管用实心棒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纤管不抗扭吗?我最早的小电直就是碳纤主轴

质量差的一扭的确容易扭成丝,质量好的(主要是混的胶好),就没有问题

网友:
好方法啊 虽然没有需要改的机机 也要赞一个lz的创新精神

网友:
这个太强了!

网友:
航模要从娃娃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