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着火了

楼主(2009-05-09):
我们新购二架亚括600电直,每架累计飞行时间大约4小时,今天还是跟以前一样飞完第一块电池换上第二块后,大约飞了一分钟后,觉得机机无力就停下来了,刚落地就开始大冒烟,接下来的事我就不用说了。
电调烧的面目全非,其它件因抢险及时无大碍。
请老手把脉!

网友:
这问题找yt吧。。。都是原厂搭配还能着火只能说不是质量问题就是设计问题 ,不过yt应该解决的很好吧。

网友:
难道短路了?

楼主:
没有短路!最后检查了

网友:
亚托!!又见亚托!!
详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还好及时,要不一架漂亮的600就,,,,,

网友:
好像很少见到原套YT出事故哦

网友:
再换个电调吧!什么事情都可能出现的!原厂的也未必每个都能保证质量的!认倒霉呗!不这600看起来确实大气!

网友:
肯定是电调次。。。。
楼主,我狠同情你啊

网友:
夏天到了 加个水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