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6 飞不起来!

楼主(2009-05-09):
买的 EPO F16 安装好后今天去试飞, 发觉 升降舵 最大,飞机也离不了地,谁来帮帮我?
配置是 11.1 v 1600mah, C2826/3200KV, 30A 电调。 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转让给我吧。

网友:
很多种原因 说不清 太重 或 是舵角 没调好 还有涵道多大的 70 还是64

网友B:
电调有点险

网友C:
上图看看飞机什么样子

网友D:
按照楼主所说
应该是70的涵道吧
我觉得应该是升降舵没有调好
要有一个角度的
上图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E:
轉用 4 s ,不要在地上起飛,用單手全力 推出去,好有勁力這種,像打羽毛球這樣.............前我都是這樣的,一句話,死就死.........估不到,他一樣飛得起..............哈哈 ,其實我都不明白,總之,他就是這樣飛出了..........

网友F:
/我也在玩着JJ,我用的是3S20C1500,能非起来就是动力弱了点,电调我一开始用XXD30A,可是不行,把电机搞烧了,好了个HY40的才OK

网友G:
便宜的飞机不好飞。再耐摔也没用。

网友H:
你的电池多少C的,是不是放电不够?
还有个操作方法的问题,别急着拉杆,有时候拉杆太大,升降舵成了阻力板了~~~~~建议你找个长的跑道再试试看,先不拉杆,推满油门高速滑行20米左右,再轻轻拉杆,慢慢增大拉杆量,直到飞机出现小幅的抬头趋势,即可离地

网友I:
1,检查重心是不是太靠前;2,检查前起落架是不是不够高
重心靠前不好离地,前起落架太低机翼处于负迎角也不容易离地。
当然这是在动力够的前提下说的。

楼主:
多谢各位!
涵道是70的,重量在 600-650g , 动力有问题吗?
我检查检查了一下,发现 Hohoho 说的比较像,我的机翼仰角不到位,差了将近2度,这个嫌疑最大吗?

楼主:
电池是 15C 的 1600mah
我用11.1v 1300mah 25C 的做了实验发现也起不来。 我拉杆时确实舵量很大。

网友J:
发个图(照片)来看看,进气口的大小够不够,全油门的转速是多少?舵机大小?涵道筒是那家的?30A电调够悬呼,小了点。

网友K:
lz应该买个弹射装置,保证能起飞

网友F:
你电池用4S的试试

网友L:
我们这里有个朋友也出现过起不来的现象,地面起飞速度够了,但还是拉不起来.一拉杆,机翼左右摆动然后跑偏!
楼主若是上面的情况,那么是升降舵机运转方向反了! 这个情况一般都是粗心,没注意检查.我没其他贬意,只想提醒大家注意检查,不要忽视基础的知识!

网友M:
问问卖你F16的人,你的配置能飞不?电池放电够不够?我的赛博F16用1000mah 20c的电池都能爽飞。不知道你的是哪个厂的F16,不同厂设计不同,性能也会不同。

网友N:
楼主讲的不是很清楚。一般函道机推力都不是很足,要找你好的场地,最好是平整的水泥路面之类的,全油门滑路,等速度足够大时再轻轻拉杆,应该可以起飞。起飞后不要急于上升,要保持小角度爬高增速。推力小的涵道机最好不要手抛,一般都是失败摔烂飞机的。

网友N:
我自已制作的KT板像真机 SU27 ,用的是双套动力,64涵道,两只新西达25A电调、两只花牌3S 1300mah 20c 电池(起飞重量超过1000克),感觉动力(最大推力也差不多超过1000克)也不错,飞了很多次了,都还满意的。未发生损坏电调、电机的问题。就是飞时间长了电池温度较高,对电池使用寿命估计折损较厉害。
你可参考我的起飞,不过你动力比我的飞机小,滑跑距离需要更长。
离地后千万别像下面这段视频那样猛爬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11.1v 1300mah 25C 的做了实验发现也起不来。 我拉杆时确实舵量很大。

这两个电池换算到 2200mAh都只有12C左右,是电池不行吧?

网友:
1300 25c可以 32.5a,应该足够了

网友O:
先把飞机拿到手上 打开动力试下 如果能拖起来证明动力没问题  要不就检查下轮子是不是没装好达布到起飞的速度(轮子不顺畅的话很难达到速度)  飞机稍重的话得滑比较长的  别着急看你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先把飞机拿到手上 打开动力试下 如果能拖起来证明动力没问题  要不就检查下轮子是不是没装好达布到起飞的速度(轮子不顺畅的话很难达到速度)  飞机稍重的话得滑比较长的  别着急看你

不科学,并不是推重比过一,也就是你说的把飞机托起来才能飞,飞机飞起来又不是靠发动机硬顶的~~~~~

网友:
上个图看看飞机长什么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