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032試飛成功.........!!

楼主(2009-05-09):
首先多謝各師兄的建議..!!
1.試飛報告:說明書的CG(重心點)基本上是正確,但飛起會底頭,所以CG應該後多1mm-2mm,或者將原廠CG位的重量扁後少少底尾.
2.小弟用手投起飛,首先拉高升降舵全油門後起跑20尺左右會覺得有浮力投出後再修正.
3.飛得很快很靈活,不過40A電調過熱可能50A以上.
4.降落收油後很浮,開空氣殺車後都要浮50尺才可降落
5.小弟改了拆翼板.

网友:
东风是导弹吧?

网友:
我是電池移後了20MM仍低頭,不知何解!

网友:
自己加的减速板吗?

网友:
好机,速度不错。

网友:
这么小的飞机不用拆翼吧

网友:
用什么电池 能飞多久 (听上去很像围观者的问题  )

网友:
空氣刹車是原來就有的,還是後來切開的?
LZ覺得拆翼有必要嗎?

网友:
空气刹车这个可以有,但是还真没必要!

网友:
速度如何?我也想买这飞机,函道就是要速度快才爽

网友A:
这飞机速度够快 很灵活 新手飞有点压力  2200MAH电池能飞6分钟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速度够快 很灵活 新手飞有点压力  2200MAH电池能飞6分钟左右

请问是几s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几s的电池

我用的3S2200(25C)的电,全油门飞3分钟,下来每片3。75V。准备用14。8的试下。

楼主:
空气杀车原本没有,是小弟后加.降落时开空气杀车可减少降落距离.

楼主:
小弟用了2200mah 20c 电池. 60A电调,
不过有一问题:想请大家帮助,就是当全速时就会底头??

楼主:
速度很快!!
小弟量度过风速.........全速时有95公里..

网友:
我的也是低頭,不是重心問題,不知為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pid3828855

网友:
请问颜色是怎么上上去的?

我也买了这鸡鸡,还没飞过..

网友:
 这空气刹车应该弄大点效果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