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带BEC输出的电调怎么连电机跟接收

楼主(2009-05-09):
菜鸟提问,带BEC输出的电调怎么连电机跟接收! 电调只有输入*2 马达输出*3 还有个小插头3个的(自认为是插接收机电源),可怎么接油门信号??先谢谢了

楼主:
菜鸟自己答,直接插接收机油门信号上就可以了!

网友A:
那个3线的插头就是电调供接收机电源和接收机输出信号线给电调的,中间是5伏电源正极,黑线是负极,白线是信号线。

网友(2010-01-21):
引用 网友A:
那个3线的插头就是电调供接收机电源和接收机输出信号线给电调的,中间是5伏电源正极,黑线是负极,白线是信号线。

谢谢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