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括600电调烧了,为什么?

楼主(2009-05-09):
我们新购二架亚括600电直,每架累计飞行时间大约4小时,今天还是跟以前一样飞完第一块电池换上第二块后,大约飞了一分钟后,觉得机机无力就停下来了,刚落地就开始大冒烟,接下来的事我就不用说了。
电调烧的面目全非,其它件因抢险及时无大碍。
请老手把脉!

网友:
helifreak上就说这个100a的电调烧的比较多,国内终于也出现了.....关注........

网友:
哇噻, 差点想买,

YT啊, 你赶快找找解决方案,
否则600E你没销路了...

网友:
飞了4个小时了,应该也差不多40个起落了,楼主第二块电是接着飞的? 如果是,烧也很正常

网友:
LZ是连续飞的?还有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
朋友的600ESP,100A电调早就烧了。。。

网友:
有没有保修呢

网友:
客服进来看看,正常使用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网友:
还有这问题啊。。。。

网友:
我500的原装电调前两天也烧了,才用3个月。

网友:
最近怎么一直有烧电调的事情发生,好盈的是这样,亚托的也是这样

网友A:
数码斜盘舵,
吃电多,
整体比模拟舵电流通过量大,

这是否导致烧电路的原因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码斜盘舵,
吃电多,
整体比模拟舵电流通过量大,

这是否导致烧电路的原因之一?

楼主 外置bec的

网友:
yt电调烧是早晚的事情,mos管内阻大,散热结构设计不够好。
能早换就早换吧。

网友:
我的500电调,回来两个起落就烧了,后来免费换了

网友:
低电压高电流。
烧了就烧了,把电机和电变都换了吧/换个HV版电变  KV值低点的摩达。

网友:
不宜连续飞行

楼主:
大家告诉我,换个什么样的?

网友:
是不是连续飞行?注意电机和电调得温度,尤其是夏天

网友:
加个大散热器是必须的

网友:
主要是yt的电调不过关,我都烧了2个了,也是新机买来飞两下就烧了

网友:
看来我买亚托600ESP要买电调阿

网友:
我觉得连续飞行对电调的要求太高,散热来不及.

网友:
不过我问过好盈的电调,说是太热的话会自动保护的,降低功率.

网友:
只是yt的电调不关,我现在换了凤凰的85hv   电调,这个电调才85a,但比yt 100a的温度低许多,那就说明是问题啦
yt的是很垃圾的

网友:
为啥老大一直不过来说明一下呢?

网友:
楼主还用FF6来飞直机,值得佩服

网友B:
每年從4月~5月份是電調高燒期
調整和飛行手法都該因時因地而有所調整
電機應該注意天氣冷熱變化
油機還要多加注意晴天雨天的化

電機以停懸電流為檢測調整狀態
例如450pro 停懸電流應該小於12A
       600ESP停懸電流應該小於18A

油機在悶溼天氣加大油針

以上建議供參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年從4月~5月份是電調高燒期
調整和飛行手法都該因時因地而有所調整
電機應該注意天氣冷熱變化
油機還要多加注意晴天雨天的化

電機以停懸電流為檢測調整狀態
例如450pro 停懸電流應該小於12A
       600ESP ...

老大,600eps  17a能飞得起来吗?我测过1800转要27a   2000转要31a     2200转要36a   ,这是悬停电流,17a能飞得起来估计是用高压版

网友:
LZ你还是弄一个凤凰的85HV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大,600eps  17a能飞得起来吗?我测过1800转要27a   2000转要31a     2200转要36a   ,这是悬停电流,17a能飞得起来估计是用高压版

我皮帶版的600CF只要16A就能懸停了
螺距約在4.5度之間,電池是22.2V 4600MAH的

這是之前其他模友發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highlight=600CF
我是在2006年發的,帖子不見了,可能已被刪除了

供您參考

网友:
电调上好盈HV120A,我今天装上试机,  HOHO,就一点点暖的感觉(电机是天蝎4025)     刚刚上去会卡电机,热的怕死,换了进角搞定!

网友:
夏天气温高,散热不好,电子设备就是提高那么一两度都很敏感的,楼主可能是连续飞行,电调电机扛不住了,呵呵。
飞完后要摸一摸电机电调温度,等不烫手了才能上下一个起落的,要不然很可能烧电调或电机消磁,很恐怖的。
尽管我飞的是450,每次下来电机电调温度还是很高,要冷却上五分钟才行的。安全第一,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亚托的电调烧很正常,大家有条件可以去买个凤凰电调,再来跟亚托电调比一比,根本不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就知道烧电调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的450用的凤凰45A,蝎子2221-6 4430KV,用的凤凰最新版固件,定速,2600毫安时的电池2分钟就抽干了,电调连续飞行温度都不高,烫手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只有我的电池要注意因天气炎热,选择飞行的方式,电调从来就不用担心!
玩电机还要注意悬停电流不成?累不累~~有风无风,手指都能改变悬停电流~

网友:
确实凤凰是非常好的东西。只是手上的25A没用武之地

网友:
刚上了个凤凰80a 给500用 ,同样的配置温度要比好盈的100a白金版要低,凤凰的还是没有散热器的,说明这个电调牛b啊,而且定时功能很不错,能调的参数也多,比好盈的好好用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皮帶版的600CF只要16A就能懸停了
螺距約在4.5度之間,電池是22.2V 4600MAH的

這是之前其他模友發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8600&highlight=600CF
我是在2006年發的,帖子不見了 ...

估计你的转速很低,这样飞很不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的转速很低,这样飞很不稳的

您可以參考一下2006年我的飛行錄像
http://www.tomye.com/RModel/PlayPics/20060702/CHI.wmv

网友D:
还是烧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