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 上桨叶动,下桨叶不动,是不是电机烧了

楼主(2009-05-09):
lama v4 上桨叶动,下桨叶不动,是不是
电机
烧了,还有连接电脑
模拟器
说:未发现 REFLEX 接口,请高手指点

楼主:
来高手啊

网友A:
是不是轴固定螺丝松了

网友B:
电机烧的可能性较大,如果飞了很多架次。

网友C:
我也发生过这种情光,一是电池没有电丫,二是电机的插头有接触不良的情况,把三芯插头拔下束,喷一点清洁润滑剂再插上,通电就好了。

网友:
我的是下桨动上浆不动

网友D:
可能是齿轮挂了

网友D:
齿轮的轴毂部分断裂

网友E:
马达插接收机上的线调过来插一下,看是不是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F:
你用手拿着机器 轻推油门 看看 B浆的齿轮 是不是 和 B大齿轮分开了
或者看看B马达转不转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