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严重问题请教!费解!

楼主(2009-05-09):
刚才试了一下,天地飞6通,2208 kv2600,3s,通电后,油门推到一半不见动静,再推一点,听“都”的一声,
电机
颤了一下,接着推油门,电机狂转,收油门到底也停不住。
是控不行了?控绝对是新的,处。难道是质量问题?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快晕倒了!明天的飞行计划泡汤了,哎~我的星期天呀~~~~~~

网友A:
首先把油门拉到最低,听到声音后再操作

网友B:
LZ的头像看的我都眼花了

网友C:
第一次用的话设一下油门行程吧

楼主:
怎么蛇行程?是动微调吗?
、

网友D:
先加电,听到2声嘟嘟之后油门再放下,之后听到一声嘟嘟,就OK了!

网友E:
用的是啥电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