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电路高手呀,谁知道0851以及仿它的东西,里面电位器 ...
谁是电路高手呀,谁知道0851以及仿它的东西,里面电位器的作用呀????

楼主(2009-05-10):
谁是电路高手呀,谁知道0851以及仿它的东西,里面电位器的作用呀????
里面有两个电位器,我只扭个上面的,那个好象是调截止电压的,调后发现,电压是高了,但不平衡了,每个都有0,02--0,05的差距,以前是4。1就截止了做最多相差0。01V,现在在4。17左右,0,02--0,05的差距,谁知道呀,我力争把它都调到4。18,相差0。01V

网友A:
Lz我想知道你是向右扭变高了还是向左扭?

楼主:
0851还行,有一个还高了点4。24,通过浅水搜索大法发现不少东西,我的那2个LINKMAN都低都是4。1V,出厂都这样的吧,后来我是冲着电,在平衡的时候,试出来的,向左,上面哪个,呵呵,调低了就是停冲状态,调高就是冲电状态,西西,还有我发觉LINKMAN应该是仿的老斑的0851,不平衡呀,每块都不样,有0。02V差,那个扭我估计凋的是其中一块的电压,1楼的问题已经解决啦

网友B:
LZ说的2个电位器应该一个是调整截止电压和电流的.
其实和最后的平衡度应该没有直接关系.由于0581的电路设计应该比较简化,按照%比去算,截止电压越高,压差可能会越大.调整到一个合适值就可以了,由于电池的不同,影响最后的平衡压差也可能不同.
0581在最后显示充完后,应该会有很小的电流在补充,所以调整截止电压的时候,要考虑在(绿灯亮或灭的时候)
把电池至少在放几个小时,因为要考虑人不在场或忘记取电池的情况(虽然这习惯不好)但是最好还是要考虑下已防止过充

楼主:
新版还可以,都是4。2,误差不超过0。0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