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通电乱动

楼主(2009-05-10):
请教个问题 装了个固定翼 电子设备是 esky0420接收机+esky0404控+新西达2212+新西达30A+辉胜9G X 4 现象为:开控后 然后给设备通电 就出现4个舵机一起 卡吃卡吃胡乱跳动 看样子 是可尽的朝着能摆动的幅度来回跳动  等一会就自己好了 再去拿控 控制各个方向又一切正常 是怎么回事?这架固定翼我还没敢飞 万一在天上 也来这么一手 就惨了。。。怕

更新 果然炸鸡 嘎嘎 惨。。。。哈哈 早晨拿出去飞 等舵机抖完了 起飞  然后拉升降 在半空抖舵 直接炸了个狗吃屎。。。

网友:
四个一接收机吗?

网友:
很明显的电调供电能力不够,上3A的UBEC解决!

网友:
绝对正确!

很明显的电调供电能力不够,上3A的UBEC解决!   FY331解释绝对正确!

楼主:
首先   :供电 我换了11V 25C 的花牌 也是这效果啊 还有 我换了2种接收机 一种 0420 用0404的控  还有一种 是0424A 2.4G 的接收机 +2.4G 控  也是这效果  然后:我是2套 2212+30A 都是新西达的 第一套 用7.4V的lama 电池 可以飞 就是动力小 不爽 飞的不快  这套 是这周买回来的  同为新西达 难倒 这套 用7.4V 就不能飞?我0404的控 配合0420A 飞过固定翼 而且 现在这个控 在飞lama 没问题

楼主:
找到问题了 依次更换 接收机 电调 故障依旧 就剩下4个舵机了 分别使用接收机 依次测试4个舵机的状况 发现其中一个舵机无法归位 表现状况为在归位点微微的跳动 更换此舵机后 4舵机通电跳舵故障排除。

随后更换故障舵机齿轮 故障依旧 应该是此舵机本身的问题。希望以后遇到此类问题的朋友引以借鉴。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 依次更换 接收机 电调 故障依旧 就剩下4个舵机了 分别使用接收机 依次测试4个舵机的状况 发现其中一个舵机无法归位 表现状况为在归位点微微的跳动 更换此舵机后 4舵机通电跳舵故障排除。

随后更换故障 ...

你重点检查一下那个舵机的电位器和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