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鏟刮、刮研?? 請高人前輩指點^^

楼主(2009-05-10):
各位高人前輩大家好

看了許多帖子

常提到床的導軌、尾座、鳩尾須以鏟刮、刮研來調整精度

但卻始終未曾看過鏟刮、刮研實際的操作教學,及該用何種工具

貼塑後也需要以鏟刮來調整精度,卻不曾看過相關教學帖

GOOGLE搜尋了半天也都只見粗淺的文字簡介,而無詳細圖文教學

這裡許多高人前輩鉗工技術高超,許多人從無到有自製出床來,令人敬佩

小弟在此跪求高人前輩指點一二有關鏟刮、刮研之教學

感恩感恩^^

网友:
我不是高人...
但可以告诉你, 这是自动磨床...

网友:
大佬,不用学,如果不想靠这吃饭根本学不会,乱刮一气不如磨出来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不用学,如果不想靠这吃饭根本学不会,乱刮一气不如磨出来的好用

网友B:
大佬,不用学,如果不想靠这吃饭根本学不会,乱刮一气不如磨出来的好用

说明一下磨代替不了刮,

网友C:
方法很简单,练成不容易,十年寒暑方可出师,就象画画一样,谁都会画,但要成为画家,可不是那么容易

网友D:
刮研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可比钳工 车工 难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法很简单,练成不容易,十年寒暑方可出师,就象画画一样,谁都会画,但要成为画家,可不是那么容易

对头,想练好刮铲,做好腰酸背疼(腰弓背驼) ,双手老茧的准备。
回冰器,磨在目前来说的确代替不了刮 但刮不好的话不如不刮 。

网友E:
平面刮削与研磨在机械制造与修理中广泛存在,有些是机加无法代替的。刮研用刮刀(常用轴承钢锻造、淬火)有粗、精之分,粗刮刀宽厚约20×4mm,精刮刀小些。长度因人而异以刀柄顶在下腹部右侧,弯腰后两臂稍弯双手一前一后握于刀刃后六七十毫米,能发力自如为宜。锻好的刮刀先在砂轮机将两面磨平行,端面与刀身和两平面磨成90°,再用油石磨。用油石(加机油)把两平面和侧面磨光后,将刮刀立起左手在上右手在下磨端面,注意左手不动保持刮刀垂直,右手贴近油石,前后10mm范围内来回磨。
刮削时手按刮刀,髋部前送,前送将结束时提刀一气呵成,被刮过的地方留下一个漂亮的亮点。熟能生巧任何人经过一段时间练习都可掌握,可以在一块经过刨铣的钢板、铸铁上练一练。所谓刮研是对两个相互作用的平面研磨后,将其不均匀的凸出点刮掉,让更多的低点到一个平面集合而且接触点越小、越多、越均匀精度越高。研磨前在研磨面涂上樟丹(铅丹,橘红色粉,掺入机油调和成粘稠状)来回拖动十数次,较高的地方磨去樟丹露出亮点,这些亮点就是刮削的对象。有时候是以对研的一方为基础(精度较高的平板,未磨损的导轨等)研磨需刮削的另一方;有时候是对研的双方都要刮。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平面刮削与研磨在机械制造与修理中广泛存在,有些是机加无法代替的。刮研用刮刀(常用轴承钢锻造、淬火)有粗、精之分,粗刮刀宽厚约20×4mm,精刮刀小些。长度因人而异以刀柄顶在下腹部右侧,弯腰后两臂稍弯双手一前 ...

高手出现!你有视屏教学吗?能再详细讲一讲吗?谢谢

网友:
钳工都会的,算不了什么。建议到书店翻翻书更详细,我已忘记1平方厘米多少个点子是几级精度。最累人的是原始平板刮研,三块铸铁板互研,抬上抬下,不过一个人一生可能也就刮研一次原始平板吧。顺便说一下,刮研是钳工的基本功之一。

网友:
视频 供参考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hQhpUI8A5A/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sLyG1Tpz2YA/

网友:
再来一个 专门讲刮削
http://www.56.com/u74/v_MjkxMDUzNTk.html

网友F:
现代精加工出来的产品 尺寸精密 无需靠刮削配合

网友:
谢谢!找好久都没找到,这次把它下载下来

楼主:
感謝感謝各位前輩高人不吝指點教導!!!
小弟學習瞭~~

网友:
好东西!不顶不够意思啊

网友:
最后那个视频经典,还是黑白的!

网友:
哪里有卖刮刀的那 ,有兄弟知道吗

网友:
十几年前待过机械厂  老师傅的刮铲是自己用大型的平口锉磨出来的,老师傅说也不知道有没有卖现成的,他自从开始学这工艺就是自己磨刀。
刮削跟现在的精加工工艺是不能相互比较的,好的刮削加工之后还要配合老师傅进行调校才能让机械真正表现出精度,机械使用三五年之后发现精准度失调,还可以藉由调整滑销来校正,真的经常重切销的机械才会需要重新刮销来消除机台因长期加工所产生的应力变形。
而现代常使用的精密滑轨,变形之后通常只能更换了事。若老师傅凋零了!也只能用现代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但不代表老方法一无是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更详细 http://v.ku6.com/show/L3eNXF8a_LRBD_ap.html

好东西,学习了,谢谢!

网友:
刮研,呵呵,我这一项的考试分数最低

网友:
NND,现在刮研的也偷懒了。来我们公司刮研的小妞,居然全程角磨机。(#‵′)靠

网友:
磨出来的两个工作面是面与面接确(俗话说就是两个面会zuo着 相对运动时要费力一些),刮出来的两个面是群点与群点接确,相对磨出来的两个面来说刮的会省力些)  ,  对车床来说看的到的地方磨,看不到的地方刮.也就是说导轨是磨出来的,大板是刮出来的.
全是听老师傅说的

网友E:
想有一把刮刀并不难,如果没有锻造条件可用现材代替。但必须要有弹性,因为双手的一压一提多靠刮刀的反弹,太软也不好使。比如弹簧钢、不锈钢甚至45钢焊接或螺丝、夹板连接一小段刀头。刀身厚度视其弹性而定(手压部位接近头部),刀头可选高速钢、旧锉刀、片铣刀磨制。刮刀长度应连刀柄计入,刀柄用硬木车制或手工削制,大端约60mm,长25mm,细端约30mm,长60mm。大端头部倒角磨圆弧,台阶处留一圆弧。细端面钻5mm孔装刀,装刀前应像锉刀柄那样镶上个箍。刮刀尾部长约40mm,根部宽约10mm,尖宽约5mm。将刀尾装入刀柄,扶正用力撞击几下,使刀尾全部装入刀柄。至此你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刮刀,只要达到刮削目的使着顺手就是一把好刮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有一把刮刀并不难,如果没有锻造条件可用现材代替。但必须要有弹性,因为双手的一压一提多靠刮刀的反弹,太软也不好使。比如弹簧钢、不锈钢甚至45钢焊接或螺丝、夹板连接一小段刀头。刀身厚度视其弹性而定(手压部 ...

呵呵,牛年牛人

网友H(2010-03-01):
引用 网友F:
现代精加工出来的产品 尺寸精密 无需靠刮削配合

在精密的加工永远都无法替代人工刮研
这道工序不单是为了配合

网友:
刮是为了使平面得到平整度,
并不意味这个面有多高的其它精度,
看你需要什么,
一般是为了找个平面做基准才把这个面的平整度,平面度搞的很高,
而搞的高只能用刮的方法,
比如你划线的时候,用一个基准平板,比如零级平板.
这个平板只是平面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刮研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可比钳工 车工 难太多了

铲刮,研磨都是钳工基本技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精密的加工永远都无法替代人工刮研
这道工序不单是为了配合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