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遍了淘宝,终于买到老款的004,不知道值还是不值

楼主(2009-05-10):
主要是看黑哥的帖子说,新款(锂电)版的 004 四合一 有问题,存在动力不足的现象,所以,就问遍了淘宝,终于找到一家,还有最后一架  老款(镍氢)004.
全套(不含训练架)435元,大家说值不值啊?

还有就是,小弟新手,买了004 还要买些什么东西啊? 还有那个原来的 镍氢电池,还有其他的用处吗? 想买几块 锂电 来,大家推荐一下 ,买什么样的好?

最有,请问下 锂电后面 那个 几C ,几S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好像不值,我见过有店家,因为要搬店,清货价是五十。可惜当时没玩电直,现在想想真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值,我见过有店家,因为要搬店,清货价是五十。可惜当时没玩电直,现在想想真后悔!

靠 ,50也太夸张了

网友:
搬店也不需要50卖啊,基本是三通机器50 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299的价

299 哪里能买到?

网友C:
全套(不含训练架)435元,大家说值不值啊?
这价格还算可以,比较适合

买了004 还要买些什么东西啊?
买大浆尾浆主齿轮尾电机,其他不怎么容易坏

还有那个原来的 镍氢电池,还有其他的用处吗?
送人了吧,又重又飞不了多久,充电时间又长

想买几块 锂电 来,大家推荐一下 ,买什么样的好?
004可以上11.1V的电池,动力比较足,买1000MAH到1300MAH之间的,15C左右的电池比较合适,不过看样子你应该是新手,还是飞7.4V的好,别太暴力了

锂电后面 那个 几C ,几S 是什么意思啊?
C数是电池放电的一个参数,S是电池的片数,1S就是1片,1片的电压是3.7V
电池的输出功率=电压*电流
电流=放电C数*电量MAH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套(不含训练架)435元,大家说值不值啊?这价格还算可以,比较适合买了004 还要买些什么东西啊?买大浆尾浆主齿轮尾电机,其他不怎么容易坏还有那个原来的 镍氢电池,还有其他的用处吗?送人了吧, ...

多谢这位大哥,回答的很详细,感谢!

如果370的电池,能上11V的话,那我就买 11V 的了,貌似说 以后换 无刷,需要 11V 的电池,关于电池品牌是不是花牌的比较好啊? 谢谢了!

网友:
004可以上11.1V的电池,动力比较足,买1000MAH到1300MAH之间的,15C左右的电池比较合适??
不会烧鸡??

网友:
论坛不有人用11.1V的电池飞004吗,不过我没试过,我的电池是450用的,25C的,怕烧。电池花牌的确不错。另外没必要把004换成无刷的,算起来的成本够买450了,450容易养,配件便宜又容易买,004的尾电机飞不了多久就得换的,现在我都没心情飞004了

楼主:
用 11.1 V  比用 7.4V 的会不会 对尾电机 造成 更大的伤害啊?  004 的尾电机 真的有 那么 脆弱吗?

网友:
买新的吧,我也是买的新的,我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留空时间我这种新手也飞不了10分钟
我飞过最多的4分多,也没感觉动力有什么问题。

反正一个过度飞机,凑合能搞就行了,以后还是上45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