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6SA123飞亚拓500,不换动力用15T齿可以吗?

楼主(2009-05-10):
想知道原装动力+15T齿和换XXD2000KV+13T的效果对比。

网友A:
不行,6S A123用原装动力并不是因为齿轮T数不够.而是电压过底,扭力太小.
我用7S A123,原装动力只能说是勉强练习3D,螺距变化过快时,明显感觉掉转速,更别说6S了,
6S悬挺航线都很不爽,,

楼主:
谢谢火警的回答。

网友B:
7S可以保证不要换东西阿

网友C:
学习……
哪7s+AKE 1700KV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