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空画了一张平衡口示意图

楼主(2009-05-10):
抽空画了一张平衡口示意图,希望对准备自己DIY组电池或对平衡口连接方式不了解的模友有点帮助.
用的WIN自带的画图软件画的,,,,一个字"累"

网友:
画得很漂亮。

要指出的一点是,电池和充电器的平衡头有两种接线方式,图上画的是常用的一种,而dn用的就是另一种。大家动手之前千万要确认自己用的充电器的平衡头是哪一种接线方式,再做相应的电池平衡头。

网友:
画得很清楚。连没读过书的都能看得明。

网友:
非常感谢,现在绝大多数充电器包扣国外的顶级品牌都是这种接口。不知道帝能那个公司脑子是不是有问题,非得反着设计。

网友:
不错,非常清晰

网友:
想模友之所想

网友A:
大作啊~用win自带得画图能画成这样~太太太有耐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作啊~用win自带得画图能画成这样~太太太有耐心了。。。。

本来只想画个简单的原理图给有位模友提问平衡口正负极...由于本人有那么一点点完美主义,结果画着画着一下画了几个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只想画个简单的原理图给有位模友提问平衡口正负极...由于本人有那么一点点完美主义,结果画着画着一下画了几个小时

这可不是一点点完美主义了。。。我也自认为有那么一点点完美主义~可耐心大大得没有~哈哈~所以此图没收了!

网友:
谢谢楼主,这张图能够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好心人哪

网友:
确实很完美,细心地楼主。感谢了

网友:
佩服lz的毅力!

网友:
一个好人

网友:
画得好啊,贴得也好。

网友:
这里也有平衡线示意图,包括2S2P,3S2P
http://bbs.feikemx.com/forumdisplay.php?fid=4

网友:
画的真好!

网友:
楼主是好人 鉴定完毕!!

网友:
正在搞,虽然可以自己看出来、测量出来,但还是多找个图核对一下安心些,谢谢分享,做个标记,嘿嘿

网友:
非常感谢,清楚明了

网友(2009-07-19):
受益匪浅

网友:
拜读了,增长知识

网友(2010-05-10):
非灰常好,支持

网友:
windows画图高手 完美主义者 热心人 好人

此帖应该高亮置顶

网友(2010-09-15):
 zhen的很能够看明白 好模友。

网友:
一目了然。谢谢。

网友:
使用protel画,那样的话,不管电路图可以画好,还可以把pcb板也顺便画了,还有,就是浪费有点大,最大接6s,在5s那一行,可以再放一个1s,4s那里也可以放一个2s,3s那里可以并排两个,这样利用率高,2s那里连续排3组,增加一组1s的,用来搞小solo不错的。我的是una6,就那么用,空下的口也是浪费,不如就那么用

网友:
补充一下,大家说的平衡头的插头其实有两种规格,一种是2.54的,一种是2.0的,单位是mm其中2.0的多见于国外产品,那个带有锁定的卡榫,插接好以后更牢固,要是不太理解的话,就打开电脑主机箱,看看,主板上的电源插头,不管是4pin12v的那个,还是24pin一大组的那个,就是那样的结构。以前我拿到过两块小接口板,一块是2.54的,从2s到6s的,一块是2.0的,从2s到6s的,结构稍微有点不同。上表测过,然后花了个sch,觉得原来的不够用,就搞了4大组,8小组的组合。

网友:
看的不够清楚,再上个局部的图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看的布线的效果很难看,难看就难看点吧。因为是充电的插头,电流可能会比较大,比如大家常用3a左右的电流充电,而我呢,一般都是1.5a冲电,所以有必要把走线有意加粗,我加粗到了50mil了,太细的话,走线可能因为微小的电阻影响电池电压检测。同理,我也把焊盘加大了,做成了80*100mil的了。这样的后果就是不能再焊盘之间过线了,不过线路太简单了,没有必要搞什么过线。我最近又新画了几种,准备利用大假期去搞,看看效果和实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