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因素影响吊机的旋转速度?

楼主(2009-05-10):
什么因素影响吊机的旋转速度?感觉我的JJ转速过快,控制不太好。用的是XXD 20A电调 XXD 2208 1200KV
电机
机型是CLICK KT 机 翼展 720
舵机
是辉胜9G 用的是3s 500 的
电池
西安孵化接收机 。起飞重量是280克,用的是9047的慢速桨

网友A:
不懂帮顶,直接因素只有电机 电调 还有 电池 ,如果是旋转速度的话

网友B:
桨的反扭力,换8060桨试试

网友C:
原帖由
shingosu
于 2009-5-10 10:18 发表
桨径
正解,补充一下,飞机翼展小也会加快自旋速度。

网友D:
翼展有点小了,我的是80CM的330用的1060的浆自旋还可以要不做大点的翼展,大翼展抗扭力强要不就把浆弄小点不过小浆动力回有损失建议还是把翼展加大90CM因该会好点

网友E:
这叫扭力滚,想不动还是要副翼补偿。。

楼主(2009-06-22):
还是大点的飞机好飞些啊

网友F:
机翼的形状,浆的反扭力,转速。都是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