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v1可以用飞越的200侧板来使用8克舵机吗

楼主(2009-05-10):
EP200v1可以用飞越的200侧板来使用8克
舵机
吗,知道的告诉一下,是不是只要买上侧板呢,还有听说V1尾巴不太好,有什么经济点的办法解决呢?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A:
飞越的侧板是V2的 不过好像可以通用的 没试过不知道

网友B:
专门咨询过飞越,不能上侧板用在v1上,要换一套

网友C:
V1的尾好像是塑料的v2是金属的

网友D:
v1皮带版只要在皮带轮与轴承中间放1到2个垫圈就可以了

楼主:
垫圈的话买多少大的呢,最好给我个淘宝链接吧,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