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GUAI 550 SE和亚拓500ESP之间

楼主(2009-05-10):
最近想入手GUAI  550 SE或亚拓500ESP,想了解一下那一款性价比好些.

网友:
GAUI精度高一些    但是550SE的话   电池是个不小的开销   GAUI的配件比YT的便宜很多

网友:
这两个 可不是一个级别
gaui 550的 桨是550长的
亚托的 500 的桨是 425长
大小 差不少呢
你倒是 可以比较下 gaui 425 和亚托的500 这两个一样的

我个人倒是倾向 gaui 425
本人有一个 还是很爽的

网友:
425对电池要求小很多,炸下来损失最大的就是大桨了。

网友A:
LZ难道没发现泰世的机机都是非常轻量的吗?550或425都不错,建议LZ可以上425再升级500mm大桨和加长尾管,如果觉得升级件贵的话,就等我买了550升级550mm大桨时把500mm的大奖和尾管出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难道没发现泰世的机机都是非常轻量的吗?550或425都不错,建议LZ可以上425再升级500mm大桨和加长尾管,如果觉得升级件贵的话,就等我买了550升级550mm大桨时把500mm的大奖和尾管出给你

泰世的飞机一点都不轻.我有GAUI550和425SE.俩飞机都2000多克,  YT500只有1800克.同样425级的 GAUI的要重200克.个人认为不小了.

网友:
建议LZ上YT500

GAUI的性能和做工都非常的好。但是太重了.425的话太重,500/550的话电池消耗太大了.

网友:
回复:8楼

8楼的什么配置啊   怎么这么重

网友:
要换电调,把接收电池和UEC去了。然后把没有必要的东西统统取掉,比如:电调板,脚垫,尾水平翼,刹车盘等等。

我的425现在装2200MAH的电池起飞重量是1825克

网友B:
不是常说重一点好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常说重一点好飞么?

就是喽,重一点,抗风能力应该会相对好些,机了更稳才对呀。

网友:
选550SE,你可以改425套装,不喜欢亚拓N年不变的旋翼头!!

网友:
550装不了3300MAH的电池,425稍微改一下就能装了 国外也有改装侧板~

网友:
550哈哈 我在飞

网友:
550够大,价格和425相差无几。 按传统的心理选大的

网友:
(1)EP550绝对是一架好飞机,重量轻,灵活;
(2)炸鸡时容易伤电调,当然和安装位置有关了;
(3)我改了无副翼的,用MIKADO V8,很好飞;比LOGO500轻很多,压力小些!
(4)电池架的设计如果能改一下就好了,不然很难装3300mAh 6S的电池;

现在不怕了,弄了一大堆配件,把这架飞机当练习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