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R DSX7 2.4G 对频的方法,与广大模友一起分享

楼主(2009-05-10):
对频的步骤:
  1 连接:将BIND PLUG(带黄条的)与开关线连接好,开关打到ON一边;然后将开关线的另一端接入到接收机的BIND端口(横向的);
      电调电源输出线插入接收机第一通道端口;
  2 通电:将电调与电池接上通电,卫星接收器和接收机的信号灯开始闪烁;然后按住遥控器背后的对频按钮的同时打开遥控器电源,对频
      开始,几秒钟后,卫星接收器和接收机的信号灯恒亮,遥控器背后的BIND按钮灯恒亮,对频成功;
  3 从接收机BIND端口拔掉对频线即可。
  注:遥控器可以储存20个模型数据,如果要选择另外一个模型数据,则在选择后要重新对频。

网友:
虽然看过说明书了,不过还是要谢谢 ,帮顶了,让还不回的人看到

网友:
应该不用那开关也行吧,直接把跳线插到那口上就行了!然后 2 3 步奏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频的步骤:
  1 连接:将BIND PLUG(带黄条的)与开关线连接好,开关打到ON一边;然后将开关线的另一端接入到接收机的BIND端口(横向的);
      电调电源输出线插入接收机第一通道端口;
  2 通电:将电调与电池接上通电,卫星接收器和接收机的信号灯开始闪烁;然后按住遥控器背后的对频按钮的同时打开遥控器电源,对频
      开始,几秒钟后,卫星接收器和接收机的信号灯恒亮,遥控器背后的BIND按钮灯恒亮,对频成功; ...

是按钮没放掉就恒亮还是放掉后恒亮?
我对频时是先卫星接收器和接收机的信号灯闪烁,几秒钟后,卫星接收器和接收机的信号灯恒亮,但遥控器对频按钮不亮,放掉后才亮,是否正常?

网友:
是正常的,

网友(2009-06-18):
2 通电:将电调与电池接上通电,卫星接收器和接收机的信号灯开始闪烁;然后按住遥控器背后的对频按钮的同时打开遥控器电源,对频
      开始,几秒钟后,卫星接收器和接收机的信号灯恒亮,遥控器背后的BIND按钮灯恒亮,对频成功;
没电调可以直接上6V接收电可以吗

网友:
2. ...对频开始
2.1 按住控上的对频开关不放,直到【接收机】上的指示灯由快闪变成熄灭
2.2 这时可以松开对频开关
2.3 等【接收机】上的指示灯重新点亮(恒亮),对频过程即结束

3. 接收机断电
3.1 拔去对码头

接收机从这时开始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2009-07-22):
我也新进一个JR DSX7,不过我还没机机,想对频试一下,电调和电池都没有,不过发现随机带的控的充电器有一个接口可以接3线开关,而且充电器上面还标识:
Output Tx 9V 50mA
             Rx 5.8v 120mA

不知道我是否可以用此电源来对频,具体接法是,将RX充电口接3先开关的电池公头,然后3先开关另一头接控的空口供电,Bindplug接RD721的BATT,那个三线开关的线是这样接的,一公一母是在开关的一头,一母是在开关的另一头,我把一公一母那头的公头接充电器,开关另一头的母头接RD721,然后开开关给接收供电,再按lz的2-3步来对频,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上午问了店家意达模型,店家说不能用充电器给接收机供电,虽然标了5.8v,但实际可能会超过6v,而接收机最高是6v,不知道是否正确,先共享一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新进一个JR DSX7,不过我还没机机,想对频试一下,电调和电池都没有,不过发现随机带的控的充电器有一个接口可以接3线开关,而且充电器上面还标识:
Output Tx 9V 50mA
             Rx 5.8v 120mA

不知道我 ...

我是用电脑电源输出的+5V接的接收,充电器那个有点高,还是不要试啊。

网友:
说明书上有简易的对频方法

直接将对频插头插在BATT/BIND的口里,将电调电源输出随便插一个口,然后按住控背后的对频按钮不放,开控。对上。

网友:
哎!新手想买这控的话还是要多考虑啊,看看有没有高手指点,买回来放了两星期了,高手还没时间帮我

网友(2010-02-26):
收下了,正在网上找呢,还是咱们坛子好啊。

网友B(2010-04-03):
好帖!非常有用,受教了

网友C(2010-11-18):
好帖,说了很多,但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D(2011-04-18):
不能用充电器上的头,我试过,对不了频,电压太高了.
我第一次对频是接的修手机的那种电源,手动调压,调到5V,成功对频.
运气好,用充电器对频时没有烧坏接收机,魔友们你们就别这样做了,以防万一

网友E(2012-05-02):
必须顶 我看了才知道怎么队频· 谢谢了····

网友F(2012-06-13):
原帖由
jeffsh
于 2009-7-23 11:54 发表
上午问了店家意达模型,店家说不能用充电器给接收机供电,虽然标了5.8v,但实际可能会超过6v,而接收机最高是6v,不知道是否正确,先共享一下,哈哈
是的,那个充电器标的电压值不准,只是说在连接好电池的情况下维持5.8V进行充电,但是如果直接用充电器给接收供电就坏了!千万别那样搞,插错了要烧舵机的。意达是老模型店了,他们吴总我见过,很厚道,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