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R DSX7 2.4G 接收机RD721通道与舵机的连接方法(以T-REX 450、GY401为例)

楼主(2009-05-10):
RD721接收机的通道分布和连接方法:
     1   THRO 油门              ->  连接电调信号线
     2   AILE 副翼                 ->  连接450十字盘前左舵机
     3   ELEV 升降               ->  连接450十字盘后舵机
     4   RUDO 方向             -> 连接GY401信号线
     5   GEAR 陀螺仪感度 -> 连接GY401感度线
     6   AUX1 螺距              -> 连接450十字盘前右舵机
     7   AUX2 辅助接口 空
     8   BIND 对频接口 空

楼主:
补充:遥控器的设置情况如下,

陀螺仪感度设置:
【GYRO.SENS】
    >RUDD D/R
              RATE:
        0: 85%
        1: 30%

【INPUT SELECT】
     >AUX2                GEAR
                AUX2 SW                     GYRO SYS

网友:
楼主你好

陀螺仪感度设置GYRO.SENS】进入auto这个功能调什么有乜作用的

楼主:
陀螺仪感度的设置有两种:一种是Manual即手动,通过开关切换来控制, 一种是Atuomaitic即自动,通过飞行模式的切换自动切换。

网友(2009-06-27):
楼主,你好:我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
(1)我用GY401连接RD721的时候,发现GY401的信号线和感度线的插头,都无法插进RD721的插槽。GY401的这两个插头边上都多了一道棱,所以怎么也插不进RD721。请问你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否用小刀把多出的那道棱削掉?
(2)“AILE副翼要连接450前左舵机”,这个“前左”是指从450机尾向机头方向看的左侧吗?
谢谢!!!

引用 楼主:
RD721接收机的通道分布和连接方法:
     1   THRO 油门              ->  连接电调信号线
     2   AILE 副翼                 ->  连接450十字盘前左舵机
     3   ELEV 升降               ->  连接450十字盘 ...

网友A(2009-09-21):
一点疑问

我的正是DSX7+401
GY401感度线插RD7215通的时候不锁尾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401在JR的接收上 第7通道才是感度

看了楼主的帖子 有点疑惑了 所以问下楼主 核实下401感度插哪个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正是DSX7+401
GY401感度线插RD7215通的时候不锁尾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401在JR的接收上 第7通道才是感度

看了楼主的帖子 有点疑惑了 所以问下楼主 核实下401感度插哪个通道

两个通道均可以,LZ说的就是如何用GEAR通道作为陀螺仪感度通道的设置方法!

网友(2010-03-21):
请问楼主   舵机行程量如何设置

网友:
回地板的同志,直接用美工刀削掉它!

网友:
楼主说的太好了。

网友:
5通道接感度不是标准接法,调整感度的时候要用GEAR拨杆配合GEAR通道行程调整
这个对6通接收可用
而7通以上,则是用aux2通道接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