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选锁尾陀螺仪?

楼主(2009-05-10):
GY401+9257这种,好是好,就是太贵了。
性价比高一点的锁尾
陀螺仪
,有没有在350元以下的呢?用在450机上。请老鸟支招!!!

网友A:
我不是老鸟 但是我知道350远可以买个2手GM730 就算配合9克舵机也能锁得不错~

网友B:
对固朗730或亚托600

网友C:
只要要求不是太高,一般四百到五百的都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