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来相助-450共振问题

楼主(2009-05-10):
最近450莫名的震动厉害,却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简单看了下 好像所有螺丝都很紧,请问造成450震动的原因都有哪些?
麻烦告诉我  我好逐步检查

网友:
主轴是否外了,皮带是不是松了,大桨变形,重量不一样,

网友:
马达座是否安装正确

网友:
补充下 大桨夹的螺丝要是上太紧也会振动

楼主:
我的大奖有一边有一点点破皮  应该不是那个引起的吧 主轴新换的

网友:
某根轴不直了,
查出来,换掉

顺便调整下皮带,
扎紧陀螺仪

网友:
大桨不平衡也会振得很历害,建议给大桨做动静平衡。

楼主:
3轴都是新换的  我新手是第一次换   有哪些要注意的吗? 尤其是主轴横轴更换过程中
横轴螺丝要打胶吗?上多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