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鼓了,难道中奖了!UN请进

楼主(2009-05-10):
今天早上飞450回来拿UN-A6冲电,一块亚托一块大白兔电池。设置4.2V电压1.3A电流冲,11点多冲到1点3刚要吃饭顺便看看冲完没有,一看亚托电池鼓了 赶紧按START取消充电但没反应,充电那个风车灯也没转,按什么键都不行个死机了!!!!(充电器也当机 )就直接拨电源算了。马上用电量显示器量下电池都冲成了4.34,亚托鼓了 大白兔没事 。上个视频给大家看看,事发后拿块电池试冲又完全正常 。输入电源是用PC改装的,我都不知道该怎办了请UN给说法吧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3316064/Ob/1/Pt/0/sid/XOTAzOTkzODA===.html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3316064/Ob/1/Pt/1/sid/XOTAzOTk1MzY===.html

网友:
怎么会充到4.3 了....... 截至不是最高到4.2吗

我也在用UNA6 关注此贴

大白兔真耐操

网友:
奇了怪了你说4in1坏了 那应该不能控制才对 电机不能转或者 但是这都正常 舵机也正常 就是突然失控 难道是干扰?晶体就是原配的一对 我也没注意 好像是72.5MHZ的吧

网友:
事情大条啦

网友:
A6冲着火的事可不是没发生   我用B6冲123都不敢离开

网友:
我的UNA6也有过好几次死机和开机白屏现象,开机白屏现象特别多!还好我的一直是人看着的,没能过种过电池!

网友:
死机的现象是风扇图标不转, 按任何键没反应,屏幕灯是亮着的, 不注意很难发现,但死机时是否停止充电了不得而知!!   都急着去拔电源了!

网友A:
估计是电源导致的死机,更换好点的电源。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 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源导致的死机,更换好点的电源。

对此说法实在是不敢恭维!!!!!!!!!!!!

网友B:
人品问题,

网友:
我用保姆设置了超时时间,长时间未响应强行切断

网友:
我觉得也是电脑电源的问题

我之前的 3E 充电器坏了 进了X6后换了240W的开关电源 用 一直很好,后来 小区电压异常 开关电源就挂了 在维修阶段 就用以前改装的电脑电源, 期间 X6黑屏关机过几次
有次 用手摸了下 2组3S充电的  电脑线 发热。

还有一次 X6黑屏后   用万用表测电脑电源输出 几乎没有电压了  ,拔掉电源 放置了个把小时候 再测 就有12V左右的输出了

由此 可以说明 电脑电源 用作充电器电源 不是很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源导致的死机,更换好点的电源。

刚买充电器的时候我也为了个电源搞了段时间,不知道什么电源好啊,不如厂家搞个出来好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源导致的死机,更换好点的电源。

死机没有看门狗?死机会无限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品问题,

MY 瓜

网友:
我现在也用这个充电器,充6S,4S的A123都是4A。
没发生过问题。
电源是北京老王推荐的,他本人也在用那种电源。12V 10A的
在北京知春里那买的。100来块钱。
最重要的是,那电源外面有个壳,不是裸露的,安全很多。
还有就是电脑电源的问题,电脑电源,是需要主板控制的。
我朋友曾经买了个长城的电源,回家给充电器用,就是不稳定。后来也给换了。。。。

网友C:
LZ RP大暴发...
赶快去买彩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话说...电脑电源挺好的....我都直接供控电(...控的电压显示在8-10点多V狂奔..显示器辛苦..)
+个7812吧

网友:
4.34 不至于鼓吧,我 5S 串充经常达到单节 4.3-4.4V ,都没有问题

淘宝上便宜的万用表才 10 块钱,都比电显准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RP大暴发...
赶快去买彩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话说...电脑电源挺好的....我都直接供控电(...控的电压显示在8-10点多V狂奔..显示器辛苦..)
+个7812吧

 刚随机了两张

网友:
我的上海湖际 12V 20A的开关电源 135元

网友:
我觉得 应该和电源关系不大吧。会不会是充电器的某个元件故障 或者软件设计有bug呢?
厂家最好检查一下 。毕竟是充电器没有反应了
呵呵

网友:
13楼的情况应该是电脑电源自动保护了。

网友:
LZ我曾经充到4.6V没事,所以我估计极限可以到5V,我只是估计

网友:
无论如何问题,充电器对死机要有一定的保护才合理

网友D:
那次着火事件应该也是单片机死机导致的

网友E:
电显确实存在测量不准确的问题,我用电显一般不出三个月就出现测量明显不准的问题,其中总会有个别显示低了或高了,现在用的这个第三组显示就经常是4.35v,但用数字表测量,只有4.21V,与其它两组电压平衡,所以别让劣质电显给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次着火事件应该也是单片机死机导致的 [/quote
看来,我可以洗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显确实存在测量不准确的问题,我用电显一般不出三个月就出现测量明显不准的问题,其中总会有个别显示低了或高了,现在用的这个第三组显示就经常是4.35v,但用数字表测量,只有4.21V,与其它两组电压平衡,所以别让 ...

电显当然是有误差的,我那个一般都差-0.2V在充电器显示4.2V插上电显是4.18-4.17V,可我的那块亚托电池绝对是当时冲鼓的还开始发热呢。

网友:
电脑电源要用的话也要用额定功率350W的,其它的一些电脑电源标的值都很高,你要看一下它的额定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次着火事件应该也是单片机死机导致的 [/quote
看来,我可以洗冤了......

 冤了自己 造福了模友 值得表扬

网友:
大家在使用时候注意安全,在下一定会竭尽全力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产品。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答复
洗洗睡吧

网友:
还是软件的问题。

死机应该和电脑电源关系不大。

不知道un研发的时候有用看门狗不??因为充电器这东西用了看门狗以后,还需要硬件上的 上下拉mos管的G级才能达到停止充电的目的。并非软件改改就好了。

这个事情un还是需要严重关注的。锂电的较贵众所周知,万一来个死机+继续冲的话,可不是开玩笑的,因为已经有一次火灾了。

网友:
这个跟电源是绝对有关系的,和UNA6的工作方式有关。
如果电源不稳定会产生很大的干扰导致CPU死机看门狗不工作。
为了避免这个情况我在保姆上面加入监控功能等于是再加入外部看门狗,稍有不妥就可以把所有电池断开。
对于产品的质量和稳定性我是放在第一位的,又怎么会掉以轻心。

网友:
那等于不用保姆还是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G:
可以说,un的市场做得太...还不如贴地飞

网友H:
有结果吗?

网友I:
消费者永远是弱者~~~厂家永远是可以找任何借口的。建议楼主换个电源再试试,如果还出现过冲、死机现象再和厂家联系。好好爱护你的电池,因为买电池的钱是你自己的,别听什么冲到4.5甚至更高电压的屁话,锂电池小气这是众所周知的,到时候电池废了,受损失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

网友J:
电显不准确的

网友K:
新手想问:电显不准那用什么?数字万用表吗?

网友L:
我用IBM 5A开关电源
35 元一个,两年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M:
看来民用品抗干扰做的太差了!倒霉的全是老百姓!单片机内部的看门狗根本信不过!必须使用外部看门狗,并且要合理布置PCB以减小高EMI电路对单片机的影响,电源的滤波工作是重中之重,必须控制好单片机的电源纹波。因为你的充电器不带电源,需要模友自己去配,那就要考虑到有可能模友的电源纹波较大,在你的充电器的电源电路中就要做足滤波工作(π形滤波器或者T形滤波器,过压过流保护等)。。。。。。。。。

网友N:
我的暂时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