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品牌哪个最好?

楼主(2009-05-10):
小弟想本个飞机,但不知道亚拓好呢还是固朗好呢!感谢各位模友帮忙参考!

网友:
当然是亚拓好,问题是亚拓的价钱也比固朗“好”了不知多少倍~

网友:
问亚拓和维英还差不多

网友A:
yt和 wing这两个的话我会选wing

网友:
LOGO比亚托好 亚托性价比高

网友(2009-08-02):
引用 网友A:
yt和 wing这两个的话我会选wing

如果只有这两个选,我也会选维英的。

网友:
呵呵!最早接触的就是YT,不过要是LZ是纯新手,飞什么都差不多,呵呵!没必要太追求品牌,呵呵!

网友:
那要看你手头上有多少米

网友:
肯定是亚托咯,质量和配件都很不错

网友:
要质量肯定是亚拓,买GL还不如买飞越塔罗。

网友:
好的不容易射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