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一起来就往后跑 是不是应该把十字盘调节到前倾斜啊?

楼主(2009-05-10):
(无正文)

网友A:
十字盘要保持水平,如果往后退,十字盘就要调成往前倾斜。

网友B:
调整 控上的 微调 如果不行 就调 倾斜盘(调倾斜盘之前 控上的微调居中)

楼主:
调 倾斜盘是按遥控里的中立点 还是动硬件??????????????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硬件粗调,中立点微调~
建议LZ先调好飞机的重心再调十字盘。

网友E:
调好后十字盘应是基本水平的,如果偏航较大,要检查其它问题了

楼主:
用的123电池~装的比较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