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6和T45选择

楼主(2009-05-10):
小弟准备进一架新函道机,想从塞博里选择一架F16或T45,一直那不定主义,希望老鸟们给点意见,那款好飞点,做动作好做点!本人飞过另一款F16(感觉不好飞).谢谢!!!!

网友:
两款价格差100多,你自己看吧,配置差不多64涵道,一个KV4000,一个KV4800

楼主:
价格不是问题,主要是性能那个好!!!!

网友A:
价格不是问题 两架一起买!~

网友B:
f16 首选
t45 入门机

网友C:
T45是入门机

楼主:
谢谢哦今天就发过来

网友D:
不在乎价格只要性能的话就f18。比所谓的t45练习机还好飞

楼主:
F18是下一个目标,下一架就18

网友E:
先飞T45吧,然后再飞F16,两架我都飞过,T45比较稳,而F16就相对灵活点,两款都是好飞机。

网友F:
函道至少需要好长的跑到啊?

网友D:
f18只需要15米跑道

网友G:
T45就很好飞了

网友H:
T45不到10米的样子,俺试过,嘿嘿,不过为了起飞好看,多滑一下吧~~~~~

网友I:
模拟器里面T45很好飞,稳定,自如。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T45,外观也好看一些

网友J:
T45有副翼`` F16好像没有

网友K:
T45的确很好飞,稳定,动作线性,低速操控反应很好(全副翼).
试过在半空烧掉电机,仍能受控制安全降落。
F16有些是用ELEVON (升降舵混控), 高速时没问题,低速的效应差别很大。降落速度也高,不过飞得较快。

网友L(2009-06-12):
T45吧,各方面都中规中矩
飞行性能与普通螺旋桨练习机很相近
F16比较适合拿来飙

网友M:
哈哈这两款飞机我现在都拥有了,就是还没有组装飞行呢,等有时间装上飞完才有权利评价:loveliness:

网友N:
我也想玩T45

网友O:
 没考虑到F-15吧,两者优点兼顾~~

网友P:
建议直接F-16好了
这两种都飞过,T-45有个小缺陷,前起舵机连接方式不太好,新手降落容易毁舵机。F-16低速控制相当好,大迎角很舒服,就是倒飞比较麻烦,和别的飞机不一样。
建议直接F-16,不装起落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