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扫盲之机身材料的区别:塑料、碳纤、玻纤、金属

楼主(2009-05-10):
目前,市面上450飞机的品种无花八门,型号就不说了,太多了
按照机身的材质,可以分为塑料,碳纤,玻纤,金属。
别小看这个4钟材料,根据不同的材质需要有不同材料。
先说说四种材料的特点:
塑料:这个塑料和一般人概念里面塑料是完全两码事。塑料并不是大家想的那种不结实。塑料掺了碳,和其他特殊添加剂厚,强度已经和大家概念里面的不一样了,掺了碳厚强度大大加强了,因为塑料有伸缩性,所以就算变形了,仍然可以使用,用在非关键的零件上还是可靠的,成本也较低,一般做塑料机身的,都会使用特殊的添加剂,来保证强度。
玻纤:玻纤的特点是结实,强度较高,玻纤没有伸缩性,但是再遇到较大的 外力的 时候有一定韧性,还能修补。

碳纤:这个材料比较复杂,碳纤维的玩意都是一次成型的,生产的时候以T为单位,T数大了,会变得很脆,T数小了,强度不够
所以别看是碳纤维,材料差别是很大的,不是靠价格来分辨的,一般玩家很难分辨,只能凭借感觉。飞3D倒是推荐碳纤维机身比较合适,炸鸡的一瞬间,飞机解体,能很好的保护飞机内的设备,F1赛车也是这么设计的。

再说说金属:金属的机身,外观倒是不错,但是金属有个特性就是会变形,如果有韧性的金属变形了,那么几乎没有矫正的可能
所以金属的机身我不怎么推荐,但是谁要是经不起诱惑,去买了,那也只能自求多福。
注意:我这儿所说的机身不是指旋翼头。就是指机身而已,关于旋翼头的问题,我已经说过了,飞机零件精度 一文有说明,金属的会好些能够保证精度
对于新手来说不要相信什么耐炸,千万记住,炸鸡,没有不坏东西的,有的东西表面没坏,其实零件有了间隙也是损坏
能量守恒定律,大家要遵守,炸鸡的 话,结实的玩意不会坏,那么就一定会坏不结实的零件
不管您打算买的是亚拓,固朗,还是买的飞越,菲耐,一定要考虑清楚自己的需求,任何一种材质的飞机都经不起炸的
悬停会炸鸡,那是新手!不必一味追求碳纤维,金属,因为飞机炸了后总会有问题的~!至于是450c,450B,还是450s就看各位的需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市面上450飞机的品种无花八门,型号就不说了,太多了
按照机身的材质,可以分为塑料,碳纤,玻纤,金属。
别小看这个4钟材料,根据不同的材质需要有不同材料。
先说说四种材料的特点:
塑料:这个塑料和一 ...

其实我们买到的几乎所有碳纤,都不是真正的碳纤。

纯正的碳纤制品硬度很高,价钱也非常的贵。如果真的用“纯”碳纤制作一个机身的话,恐怕没有几百元下不来。所以所谓的“碳纤版”,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夹了一些碳纤的玻纤板。不过只要强度上去了,倒也不算太过分。更有无良厂商用黑色玻纤冒充碳纤卖高价。今天“碳纤桨”的价格都白菜了,基本上可以肯定当中碳纤材料的含量也降低到了白菜的程度。

网友:
好贴子, 可是至于是450c,450B,还是450s分别是指什么意思,

不过关哦

楼主:
 没错就算是碳纤维,因为碳纤维制品要一次成型的
肯定有良品率问题
所以商家要盈利,自然会在材质和良品率上做文章

不过谁买金属侧板的,我只能是祝福他了

网友:
钛合金的侧板 炸炸还是可以的   不过一样会变形

网友:
LZ经验丰富
其实塑料件更适合新手,金属件更适合高手。

楼主:
450B 指玻纤机身450
450C 指碳纤维机身
450s  指塑料机身

我一般般 也只是飞塑料金属混合机的新手

网友:
真正的碳纤维制品 飞机壁板用的  和450飞机的比
450的可以说那是豆腐渣 一碰都掉渣 完全不能叫碳纤维
充其量最多就是表面有一层很薄很薄的碳纤 外面是胶
最里面夹的是什么 不知道了
纯碳纤维表面没有那么光滑好看 横切面也不一样 是一层一层的

网友:
450C好像也不是纯碳纤……

楼主:
我那个450B 450C是泛指。。。。

楼主:
还有人 想买金属机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