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要那么多通道

楼主(2009-05-10):
遥控器有六个通道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十二通的呢?多余的六个通道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
滑翔机、大型象真模型中,比较多的副翼、襟翼、方向舵等需要联动,可能还有起落架、拉烟、装饰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
单纯的玩模型6通就够了,直机剩下的通道绝大部分都是闲置的,用高级控有炫耀的意思在里面,华而不实。再有一点,用高级控的没有几个会自己调整的,都是找老手调整,现在国人的风气就是这样,不求实用,只求贵,用便宜的没面子啊!

网友A:
同感,动不动就是9X2\FF9之类的,其实大部分也就用六七个通道。新手问买个啥控,都是说一步到位,9通或以上,就像企业招聘:“本科或以上”,呵呵。。。。。。
怪不得现在很多实体店都不卖9通以下的了,甚至对买低通道数的还有鄙夷的成分,可叹啊!

网友:
支持楼上.的确.

网友:
我的7通JR一直就在用,不过等2.4G成熟了就换个2.4G 6通以上的。

网友:
站在3楼的人是体会不到站在30楼的人能看到什么的!

网友:
目前天8+2.4G使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感,动不动就是9X2\FF9之类的,其实大部分也就用六七个通道。新手问买个啥控,都是说一步到位,9通或以上,就像企业招聘:“本科或以上”,呵呵。。。。。。
怪不得现在很多实体店都不卖9通以下的了,甚至对买低通道 ...

之所以建议新手买9通以上的控,不是因为通道数多,而是因为一般只有8通以上的控有一个足够好的液晶屏,新手设置控会容易得多。而且一般只有8通以上的控,可以单独调节中立点、可以有稍微复杂一些的混控功能。如果没有这些,调节一架模型可能会困难的多。

另外当你玩了一段时间,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航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6个通道根本就不够用。

网友:
藤椅  经典!!!

网友:
支持9搂的   确实好的控 有大的液晶屏  调的时候更方便  更清楚  也更适合于新手

网友:
入门时候确实只要四通道就够了,我的第一架飞机是成品机,只有两通道,油门和方向。

网友:
支持9搂的 我飛450六通是夠. 但有些功能是9通或以上才有

网友:
正常我觉得六通就够了,如果加其他功能可能就的需要多通道,太多也没用,比如航拍什么的都是用两个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