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 2.4G 6通道遥控器飞哪种飞机有什么缺陷?

楼主(2009-05-10):
请问Futaba 6EX 2.4G 6通道
遥控器
飞哪种飞机有什么缺陷?有谁用过吗?请赐教!

网友A:
不能说6EX 2.4G有啥缺陷
2.4G的缺陷就是一定要视距范围内使用...
而72M等频率要是前面有个建筑之类的东西挡着也没关系....
所以说```2.4G要是飞直还是可以的...要是固定翼...飞行范围大```要是没特好的场地就算了...
据(陆耀华大爷的某本书上)说...2.4G在车模比赛的时候中间有人走过都能没信号...所以他说降落要特别注意控和机之间有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