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玩具电直内脏挖出,能自己组个玩具船吗?

楼主(2009-05-10):
今天把以前玩坏的三通玩具电直大卸八块了

得到以下东东:两个螺旋桨马达坏了一个

尾马达可以遥控正反转的

想自己做一个简易遥控船或者啥好玩的东西

谁有灵感没

先谢了

调整大小

网友:
这东西 似乎没什么可做的了

就是把尾巴当成舵  一个主电机 当主推进

别的也不用了 !!

网友A:
夏天到了,可以做个小风扇吹吹

楼主:
遥控风扇啊

网友:
摇头风扇~做2个风扇头的~~

你那气垫船~?好像可以~但是要做的很小~

楼主:
楼上的兄弟提醒我了

好象可以拿泡沫塑料做个船身,然后图上右下角的小电机+旁边的螺旋桨装在上面往后吹风

如果要做成可以控制小电机吹风方向的话,是不是需要买个舵机?(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我是超级

新手,见笑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咨询关于舵机的问题.

淘宝上那种30元左右的舵机能用吗?

现在的疑问是:见图,那个电路板,两个是接主桨马达,一个本来是接尾部螺旋桨的,可以正反转.

正反转的那个能接舵机吗?

网友:
自己把尾电机做个减速组,接个舵面就行了,正反转就是方向

网友:
居然有人和我想法一样,我也把电直拆了,准备做条船,就是风动船。。。

楼主:
TO 8楼的兄弟 :减速组怎么弄? 能教一下吗?  我不太有基础的

TO 9楼的兄弟 :   我最近在构思,等做好了大家交流交流啊

另:如果是舵机的话接到那个电路板上会不会烧掉或者根本就不能接在那个电路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夏天到了,可以做个小风扇吹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夏天到了,可以做个小风扇吹吹

正解,躺椅子上,用遥控器来控制,左边吹吹,右边吹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