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科LAMA2侧飞很古怪。。。。。。

楼主(2009-05-10):
最近新买了LAMA2 发现一旦侧飞,飞机高度立马降低,亲吻大地。。这是怎回事呀?

还有出现双桨怎么消除,说明书上和网络上都说的不明不白的,哪位大大可否说的详细点

买了个副厂电池,是不是电池只要电压和原厂一致就可以用了

在此感谢各位大大的帮助。。: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新买了LAMA2 发现一旦侧飞,飞机高度立马降低,亲吻大地。。这是怎回事呀?

还有出现双桨怎么消除,说明书上和网络上都说的不明不白的,哪位大大可否说的详细点

买了个副厂电池,是不是电池只要电压和原厂 ...

侧飞不是古怪,而是动力不足,需要打比较高的油门。副翼量也要打小一点,多练习练习就好了。

调双桨就是调节A桨的连杆长度,直到目视无双桨为止。

楼主:
大校,急急,现在上桨的马达不能转了,出啥问题

网友:
把电机 拆下来看转不 转 检查机械齿轮连接部分有没有变形卡壳  不转的话 换个电机看看  转  电机坏了 还不转  把信号调整过来 转遥控一与接收问题 不转 电调问题

楼主:
现在时我拿着它上桨的电机就停下来了,但放到地上就可以转,但动力很明显不足,另外上桨的双桨问题挺严重,是不是因为双桨呀?但我完全不会调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