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 布线图,分享下

楼主(2009-05-10):
那位分享下亚拓500 布线图咯
正在装机
想参考下

电调放在齿轮下方
似乎离接收又近了点
你们是怎么摆放的咯
能不能把接收放在尾管上的平台上?
似乎这样离电调远些。
给点意见咯

哈哈
谢谢了

网友:
我的电调放在电池架侧面!

网友:
电机前方电池架下方

网友:
电调放机身侧面,好处距离电池近,方便接线.
接收放机身内部(最下面), 炸机保护最好

楼主:
电池架下方
散热成问题

楼主:
接收机 天线出口朝内好些还是朝外好些
看到好多是朝外的

网友:
我是安装在电池板下面: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全部放在内面一点没有见到的,按官网那样比较美观给个连接比你http://www.align.com.tw/disbb/viewthread.php?tid=18446&extra=page%3D1&page=8

网友:
我装在侧板上

网友:
电调我也放在电池架下,这样干净,散热也不见得有多大的影响.

楼主:
有个闲置的5A UBEC
有没必要安装上去??
500的机器需要安装外置BEC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闲置的5A UBEC
有没必要安装上去??
500的机器需要安装外置BEC么

原装60A电调,不需要外置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