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过度放电

楼主(2009-05-10):
我的
a123磷酸铁锂
电池
不小心(也是做个试验)过度放电后至0伏了,怎么办?(现在电池不能完全恢复容量)。两个月前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可以恢复,但没记住文章里说得具体方法以及文章所在位置。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我也期待...解决

网友B:
A123 的耐过充耐过放只是相对传统锂电池来说的,事实上还达不到镍铬的耐过充放,就算是镍铬也很容易就能过放损坏。看看原厂的A123电池组构造就知道了,一样配置有电压保护线路
如果是带载测电压到 0V ,除去负载能逐渐自身恢复点电压,如果是空载测量 0V ,说明已经把电池榨干了,这个时候用万用表欧姆档直接测量电池电阻,如果能测到电阻并且电阻很小,就回天无力了(此方法慎用,烧表不要来找我)

网友B:
死马当活马医的话,可以用12V以上大电流电源(蓄电池或电池组为宜,使用变压电源烧毁不要来找我),直接接单节电池正负极,控制时间在十秒左右一次,多试几次也许能把电池电活

网友C:
任何一种电池, 电压为0的话,对电池寿命及性能影响是致命的!
电压为0,意味着电池内部已经成一个导体了,也就是说,内阻已经很大了.
就算把电压充上来了,这个电池的性能也已经大大不如以前了.
顺便说一句,不要以为这些电池真的可以不注意过放,过充这个问题.
不注意使用,一样也会坏的. 因为这类钢壳电池,就算鼓了,你也看不出来!
平时注意使用,每次少飞个1分钟. 100个循环后,就又等于多了10几个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