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电调的设置步骤,以RCM-BL35X 35A为例说明

楼主(2009-05-10):
1  遥控器开机,油门置于最高点;
2  接收机通电,你会听到开机确认音和进入设定模式两种声音;
    然后将听到一串的音乐,那是油门最高点确认音;
    接着把油门摇杆拨到最低点,你将会听到油门最低点确认音,
3  接下来设置刹车模式,进角设定,电池截至电压保护设定,飞机模式设定和油门反应速度设定总共五项。
   (1) 刹车设定:一声鸣五次,在这期间,遥控器摇杆在低油门则设置为无刹车,在中油门位置则设置为软性刹车,在高油门位置则设置为急刹车;
   (2) 进角设定: 两声鸣五次,在这期间,低油门位置为低进角,中油门位置为中进角,高油门位置为高进角;
   (3) 电池截至电压保护设定: 三声鸣五次,在这期间,低油门位置为高截至电压,中油门位置为中截至电压,高油门位置为低截至电压;
   (4) 飞机模式设定: 四声鸣五次,在这期间,低油门位置为固定翼及滑翔机,中油门位置为直升机,高油门位置为直升机(有定速功能);
   (5) 油门反应速度设定: 五声鸣五次,在这期间,低油门位置为标准,中油门位置为中速,高油门位置为高速。

   一般飞行的设置: 1 2 3 2 1  即:无刹车,中进角,低截至电压,直升机,标准油门反应
    3D飞行的设置:  1 3 3 2 3  即:无刹车,高进角,低截至电压,直升机,快速油门反应
     电调默认设置:  1 2 3 2 1  即:无刹车,中进角,低截至电压,直升机,标准油门反应
        我的设置为:   1 2 3 2 2  即:无刹车,中进角,低截至电压,直升机,中速油门反应
  注:在飞行前一定要把电池充饱,否则电调有可能会误判截至电压,导致动力间歇性中断,或完全限制动力输出!

网友:
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来说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
我是12323设定。

网友:
我还是没看懂该怎么设定!难道是我太笨了?

网友:
在两项设置之间怎么过渡?

网友:
非常学习了。我的电调型号是REC-BL35G,与这个设置通用

网友(2009-09-04):
LZ感觉到没设置的 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新手用默认的就可以了,要校正油门行程

网友:
好帖,但是我已经研究懂了。要是早些看到就省不少事了!

网友(2009-10-26):
定速怎么设定

网友:
瞌睡遇到枕头

网友A:
按你说的做到 油门最高点确ren 后就没动静了!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说的做到 油门最高点确ren 后就没动静了!请指教
油门最高点确ren后将 油门板下最低点,确ren最低油门,然后按楼主说的声响去设定。

网友(2009-12-03):
昨天大桨扫地,再推油收油后,发现电机停不了,过了好一会才停,今天说重新设置一下,但是发现电调从第4项过度到第5项中间的提示音响了以后,并没有发出五声鸣,而是直接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2010-05-16):
为什么我的电池保护选不了高,选了高也是中,是不是我电池不好的问题?

网友:
請問什麼是进角。。。

网友(2010-11-16):
找了很长时间找到了,谢谢。

网友(2011-05-22):
顶起,让更多的人知道

网友:
呵呵,感谢~~按楼主方法设置成功

网友(2011-11-10):
学习

想海货来虾皮。我的电调是ALIGN  RCE-BL35X的不知道适用不。

网友(2012-07-29):
回复 网友B:

我的电池也设不了低压保护,也是在中压点,你知道为什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