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要入电船,请老玩家指导一下

楼主(2009-05-10):
包括选船, 动力等 ,麻烦老玩家指导一下,看看哪些需要注意的。。
然后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国内船模的品牌推荐一下吗?
感谢!

网友:
建议先看论坛

网友:
建议潜水一个月````````(我没潜水 所以我是受害人)

网友:
坐藤椅上的说得极是

网友:
电船我是从玩具级的先入手的,然后感觉没什么意思了,就改有刷到无刷(这一过程是相当需要时间在论坛上不断学习与向老模们请教的)其中关系到轴+浆+遥控+电调+电机的相关配置。要玩这些是必须要对这些配件性能要清楚的,无刷玩过了有米了也可试试26CC油动的~然后油动的玩得太脏又太累了就玩更高级的无刷了:)所以建议还是先了解后下手在摸索。只要开心就好从200元钱的向2000元钱的变变转化比较切实。

网友:
预算足够我推荐两个

1,老贾的ECO 也就是TS的迷你ECO版本,这个可以参加比赛
2,FX的水蜥蜴,也可以参加比赛。
新手玩高速船很容易挂的
也可以从玩具船开始,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建议~~
能解释一下新手玩高速船为什么容易挂吗?然后高速,多高才算高速呢?新手应该把速度控制在什么范围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包括选船, 动力等 ,麻烦老玩家指导一下,看看哪些需要注意的。。
然后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国内船模的品牌推荐一下吗?
感谢!

etti的船不错。。。。

网友:
建议装条水蜥蜴玩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