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我的充电器用12V 10A的开关电源是否太大?

楼主(2009-05-10):
输入电压11-15V DC
可冲电池数 锂聚1-6节
充电电流      0.1A- 6.0A(50瓦)
放电电流       0.1A-1.0A(5瓦)
请大家帮我看看我的充电器用12V 10A的开关电源是否太大?
另外我有一个摩托车电瓶?请问12V摩托车电瓶是否可以为
这款充电器充电?是否会有危险?谢谢。

小弟对电子一窍不通,让各位见笑。

网友A:
没有嫌大的

10W 的节能灯接在供电能力5000W 的电线上能存在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嫌大的

10W 的节能灯接在供电能力5000W 的电线上能存在啥问题?

那我不用买这么大的开关电源是吧?我听说开关电源功率越大,在开机的那一刻对充电器的伤害也越大。
所以我只是想在够用的情况下,买个对充电器损害最小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我的电池都是3S的,容量都在3200以下,一般都是2200MAH,说明书上说充电电流最大为6A,输入电压为12V
那充电功率最大不就是12*6=72W嘛?那为什么说明书上说充电时最大限制功率为50W?谢谢指教。

网友:
你悟道了!
50w的意思是在3S下实际上是达不到6A的

网友:
“我听说开关电源功率越大,在开机的那一刻对充电器的伤害也越大。”
和你说这话的人纯粹是个忽悠,或者他自己都不懂。充电功率和你电池的容量没有任何关系。你12*6这个是什么意思?没看懂。50W指输出端的功率,最大充电电流=50/电池电压。注意啦,充电电压不要再理解为12V啦,哈哈!

网友:
50W/12.70V=实际的最大充电A数 3S
50W/25.40V=实际的最大充电A数 6S

工业电源最好工作在50-80%下
所以120W除去虚标,充电器自耗,所以说正合适

网友:
不大 正好

网友:
我用30A的~~

网友:
可以的~  看来LZ为这个充电器折腾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