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C # 3点油门曲线的郁闷!!

楼主(2009-05-11):
引用wu253339539 少校
                                    的一些经验谈,内容如下: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机油门很大,但没升力,请检查螺距设置,一般普通飞行模式的螺距曲线为-2.5.10 油门是一条直线.特别想说的是有些人的控有七点螺距可以设置,有些人五点,有些人三点,你别管他几点,第一点设到-2,中间点设到5,末点为10就可以了,然后把三点尽量连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5iMX
                         我的配置是GL 450C +天地飞6C ,这个控只能设置3个点,说明书上介绍是最低点-2    中心点是0    最高点是9~11,但上述少校的话又是经验之谈,到底应该相信谁呢?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拜托了!!!!!!!!!!

楼主:
加一句话,我也感觉挺纳闷的,450的声音真的有那么大吗?现在真的怀疑我的油门曲线是不是有问题,主要是感觉油门过了中心点后才会升起来,这个时候声音非常大,我在自家阁楼上玩(自家阁楼简直就是练习飞机的绝好场地,可用面积大概90平米),我老婆都知道我玩了多长时间(没隐私了,呵呵)

网友:
听少校的吧,再做些微调,那不是板上钉钉不可变的,每个人的机器都有些许差别,不可一概而论的,那只是个指导数值。

声音是很大,但要是太大了就可能是齿轮间距什么的有问题了。

楼主:
齿轮  皮带等等间距都看了都好好的,声音大感觉可能是电机转速太快,少校的理论应该是对的,在油门没有达到中点螺距已经开始让jj上升了,这个时候JJ上升了,声音也能接受,回家试试再写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