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 的平衡椎

楼主(2009-05-11):
請問大家用大的平衡椎還是小的呢? 我現在用長平衡杆在小椎在大風的時候不太好飛. 請問用長平衡杆加大椎反應會不會很慢呢?
先謝

网友A:
用长的吧 加重的平衡锤 也已经感觉很灵活了 相对450而言 楼主可以换来试试

网友B:
椎在大風的時候不太好飛。
说明飞机的反应太过迟钝了!可以提高舵面反应来改善,或者把平衡锤拿掉。

网友C:
平衡椎是那一部分份呀,我飞V1那么久还没知道是那一部分。难道V2的秘密武器???

网友D:
就是套在平衡杆上靠副翼根部的那两个铜套

网友C:
原帖由
老金
于 2009-5-12 00:44 发表
就是套在平衡杆上靠副翼根部的那两个铜套
老金,那二个铜套应叫平衡锤吧。

楼主:
謝謝各位,我試過用長的錘,和短的比較是定一些,左右打舵的反應是比小的錘慢一點,但也不是太慢。我再用大的用一段時間習慣了機的性能再換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