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共轴双桨机子和单浆机子

楼主(2009-05-11):
想问一下 真实的共轴双桨的直升机 (如卡50) 和单桨的直升机   不知道能不能做一样的动作 如翻滚之类   或者共轴的机子要比单桨的机子稳定 但是会牺牲灵活性呢?

网友:
没见真实的机子翻着飞的。

楼主:
有的  欧洲的“虎”式

网友:
有没有资料证明啊?

找了一圈,看到几张图,虎式的机动性很好,侧翻没问题,但是倒飞我没看到有肯定的说法,楼主要是能找到弄过来让大家过过瘾。
下边图里第三张明显是假的,是把照片旋转180度的,看桨叶角度看得出来。

楼主:
 说了这么多 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呢...
我想问的是 是否共轴双桨的真机在机动性方面要比单浆的真机差一些 在一些3D电直中好像也没有看到过共轴双桨的影子

百度视频里挺多的

网友:
模型的共轴双桨机基本都是不能变螺距怎么翻

网友:
模型的共轴双桨机都没有普通直机的特技性能好。
共轴因为其是靠上下双桨翻转抵消反扭矩,所以在飞行特性上比普通布局的飞机要安定且灵活的多,但是上下双桨的布局也决定了结构的复杂,以及上下桨间的干扰(气流的、结构的)
所以,模型的共轴(这里LAMA不算,指那种复杂的共轴)结构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RCGROUPS上看到过几个油动的,但都不是很理想),且控制上没有诸如真机那种飞控系统的辅助,目前不会出现性能超过普通直机的模型。
    但实际的共轴机,如KA50,性能就比普通布局的直机好。具体的可以查查前几届珠海航展的录像,有KA50的表演,相比之下直9就是一……(河蟹)。
    这都是共轴的特点决定的。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
k50就没有ah-64d滚得快

网友:
我觉得真实的共轴双桨直升机机动性也应该是不如单桨。唯一能在青藏高原的稀薄空气中飞行的是休斯的黑鹰,而不是任何一款卡莫夫。
两套复杂的主桨传动设备注定了共轴的效率不会很高。不过这个问题比较无聊,因为对于运输直升机来说,不需要那样的机动性能,而对武装直升机而言,没有一个驾驶员能够承受那样的机动。此外武装直升机其实并不非常注重机动性能,因为本质上来讲武直不过是一辆能够离开地面的坦克而已。它的生存策略在于离地面尽可能的进,利用地形掩护避开地面炮火和空中攻击。一旦离地面太远很容易成为活靶子。

楼主:
仅仅是因为好奇而问 学习了 论坛里讨论的氛围很好

网友:
看那视频,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