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好用的一拖多充电方法,花不了10块钱。

楼主(2009-05-11):
近在本栏查看有关充电保姆的讨论,偶看一贴,谈到的用一只充电器充多只电池的方法,我正好一直想解决这一问题,于是做了试验,效果真的很好。现在晚上回家将所有电池一插,充电器启动按钮一按,睡大觉去,只等第二天早上起来把电池收拾好就行,再也不用等到三更半夜地一只一只换电池,最后还是没有充完。
      方法概括起来特别简单:所有电池并联充电

     注意问题:
        1. 每个电池组中的几个电池不能有严重不平衡状态。
        2. 飞行中控制每组电池耗电,如3S电池控制在11V左右,不要相差太大。
        3. 有严重不平衡电池最好单独充电。
       采用这种充电办法的条件:
       充电器要采用质量好一些的平衡充,我用的是DN G2,充电电流足够大,有较为精确安全的自动截止控制。
        使用体会:采用这种充电方法后,因为小电流慢充电,每个电池充电更加接近饱和状态,且平衡更精确,旧电池似乎重获青春,好用多了。
    所需花费:只要几元钱。买一块万能电路板1元,再买若干个平衡充母座(数量根据需要而定,4只才1元,贵一点也就2只1元),加一条平衡插头线1元。
   焊接时注意:焊接一定要花点功夫,各组间的接线一定要一一对应相连,不能接错了,使用前一定要检查好,千万不能有短路的问题。

       相信很多老手早都知道并也早已使用这个办法充电,但似乎未见单独讨论这个问题,为了更多的模友知道并受用,所以今天专门上这个贴。
     一些问题,对于高手行家来说是不值一提的。但对新手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大难题。比如我吧,玩航模快一年了,多只电池充电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虽也花了千元左右买充电器,但仍然无法彻底解决深夜充电的麻烦。一直想买个充电保姆,但就是觉得不应该再花这几百块,总应该有一个少花钱的解决办法,最近终于在本栏的讨论中找到了。

网友A:
dn g2这种破充电器lz也敢睡觉隔夜充?我的dn g2把他自己牌子的3个3s电池都充大了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dn g2这种破充电器lz也敢睡觉隔夜充?我的dn g2把他自己牌子的3个3s电池都充大了肚子。。。

       可能你的DN G2充电器的截止电压控制出了问题吧。论坛有介绍自行调整截止电压的办法,你可参考校准充电截止电压,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我使用这个充电器快一年了,因为用的电池比较多,而且一般都是下班后才去飞,所以都是夜间充电,一直是过夜充电,未出现大肚问题。

网友A:
我买的是产品,为什么还要自己动手?

网友B:
著名的老金同志好

巧合了,我也在用dn2充电器,而且也是自己做了并联充电板,每次充电前分别用电显量每个电池的各s电压,如果相差不到0.01v,就插上充电,一宿10块电池,dn2要是把电池充大肚了,是不是控制截至电压的电位器接触不好了,dn2的电位计质量一般,我是调好后用热熔胶固定密封的

楼主:
引用本栏精华贴:
《解决DN G2大声的方法!配图。》

下面是DN G2调截止电压的方法,早就有兄弟说过,下面这个图给需要的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巧合了,我也在用dn2充电器,而且也是自己做了并联充电板,每次充电前分别用电显量每个电池的各s电压,如果相差不到0.01v,就插上充电,一宿10块电池,dn2要是把电池充大肚了,是不是控制截至电压的电位器接触不好了 ...

同意wangjing 的意见。电器这东西不能全依赖厂家,不然损失只能自已承担,难道为了一块电池与厂家打官司?现在国产的电位器普遍质量一般,用不了多久出现接触不良或者变值是常见的事。充电器早过了保用期,寄回厂家虽也帮你修,但来回倒腾,有这个时间吗,且也要不少花费的。既然知道调整方法,就自已动手弄一下,举手之劳自已受益,何必与厂家赌气自已吃亏啊。
    我们这种情况,用简单的并联充电比买个几百元的充电保姆还实用,效果还好。用充电保姆一只接一只充,花的电间肯定更长,而且充电饱和程度肯定会低些。
    另外每个电池的各s电压,相差数值我认为可以放宽些,不一定要达到0.01v,就我自己所用的电池,因为使用时间较长,很难达到这个标准,相差0.1V以上是常有的事,我仍然使用这种充电办法,效果一样很好。

网友C:
我觉得并联充电,除了慢一些应该没什么影响,为了保险电流不要超过单个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

网友:
简单实用的好方法,我早就想这样做了,只是不知如此一来充电保姆要下岗啦。
dn G2plus Extension 是一个一个电池充,一轮以后第二轮再补冲,然后才停止,但我觉得电池还是充不饱。
我也是经常充电时睡大觉。

网友:
都是没见过着火的...居然充电睡大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并联充电,除了慢一些应该没什么影响,为了保险电流不要超过单个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

      赞成这个意见,采用并联充更有利于各组间的电池充电平衡。我用这个办法更多地考虑电池的充电平衡问题,因为我有一只1拖8快充,但这个快充不是真正的平衡充,只控制总电压,比如对3S的截止控制电压是12.6v,充电后很难达到各S的精确平衡。之前我用DN G2对快充过的电池进行补充平衡修正,但电池太多,也要用好长时间,费事费力。现在简单了,全部插到并联充电板上就可以了。DN的最大充电电流只有2A,多只电池并充,肯定不会有过流问题的。

网友:
还是那句话-完全靠厂家是不行的,还是要自己动手。G2便宜,总不能把几百的G2和1K或几K的充电器比把。
我07年5月买的G2,用到现在也没冲出大肚子。打肚子都是自己过放搞大的

网友:
唉,所以说厂家就是这样被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产品,为什么还要自己动手?

说的太好了

网友D:
此法有不安全的隐患,望慎乐观!!

如出现压差过大,后果难测,电池的使用原则是"多串少并".并联瞬间,电池环流冲击危害极大.

楼主:
感谢各位回贴

引用 网友D:
如出现压差过大,后果难测,电池的使用原则是"多串少并".并联瞬间,电池环流冲击危害极大.

   lgz说的也有道理,所以我强调要控制好各电池组的耗电,充电前检查各组的电压,不能相差过大,防止过大环流冲击。严重不平衡的电池不能采用这个充电办法。
      本人没有多少专业功底的,只是觉得此法很实用,提出来大家讨论,看到底是不是可行,或者在什么条件下可用,应该注意什么问题等等。有兴趣者可参考试试看。

网友E:
这个我以前就弄过,不过很多人都持怀疑态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B7%C9%B3%B5

网友:
还是觉得用并充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以前就弄过,不过很多人都持怀疑态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8993&highlight=%2B%B7%C9%B3%B5

是啊,看去年楼上发的贴,质疑的人是特别多,不知飞车是否继续采用这个办法充电。我觉得反对的、怀疑的意见多是件好事,会提醒我们注意充电安全问题。不过很多的事情不应因为其存在不安全的可能而不敢去做,事实上各种充电器都存在不安全因素,难道都不用了吗。

网友:
只要电压相差不大,没有任何问题,我没有保姆前也是5-10个并充的

网友F:
此法有利有弊!

环流是个大问题。我的朋友把2个3s电池并联,瞬间冒火花,烧断里面的电池片。应该电池过于暴力。2个都是25C的,所以内阻很小,导致了上面的情况。但是如果是一些垃圾电池,内阻大了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现象了。

所以帮助lz补充一下:

新的很暴力的电池尽量不要用此方法(内阻小),旧一点的电池可以使用(内阻大)。

网友:
支持LZ的多动脑,小花钱的精神。这种方法是安全可行的。操作时,不要把一组饱的电池和一组饿的电池并在一起,环流冲击是不会有破坏力。很快就进入自动平衡状态。

网友:
这个充法不会着火吧,见过那个半夜起来救火的真有点担心这个方法啊

网友:
这样的确是可行方便的方法。但我不会这样做,安全第一啊,充电过程中还是有人不时留意一下为上。
出了问题的代价太大了。

网友G:
这样做只会减少着火的可能性,因为一节电池有故障会被其它电池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法有利有弊!

环流是个大问题。我的朋友把2个3s电池并联,瞬间冒火花,烧断里面的电池片。应该电池过于暴力。2个都是25C的,所以内阻很小,导致了上面的情况。但是如果是一些垃圾电池,内阻大了就不会产生这样的 ...

      谢谢 rei1984  的补充,我赞成你的观点。本来我也考虑了这一问题,打算在线路板上为每个充电线串入一个小阻值电阻作为保护,但考虑我的电池容量及C数不大,且比较旧,内阻都不算小,所以就没有做这一步,再说这样串电阻要很多,确实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做只会减少着火的可能性,因为一节电池有故障会被其它电池平掉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多组电池并联充电,每组所分配到的充电电流就很小了,这样等于每组电池都处在小电流充电状态,过流发热的情况可以说不可能发生,应该比单组充电更加安全。

网友:
要是一拖8用多大的电流来充啊,平时是多少容量的电池,就多大的电流,一拖8还用2。2A不知要多久了

网友:
我谈谈使用情况

大约半年前采用这种并联充电1拖10方法,原来没10块电池,5快,每s3.8v用dn2充电器2a充电大约3个小时,现在有10多块电池了,基本上都在晚上充电,侥幸还没冒过火,呵呵。充电前很注意测量每节电池各s电压,如有差别过大,先对电压低的进行补充,一样时插入充电板,差别不大,也是插入后,经过10多分钟后在进行充电,以让各电池得到充分的平衡。期间坏过一块3e电池,至今没搞清是充电问题还是放电问题。还有,并联充点充的很满、很准,呵呵。

网友B:
还有

用并联方式1托多充电,充电器要为内部独立充电的那种为好,串充+平衡没试过,估计平衡电流有限,怕是会出问题,是不是与否有待进一步测试,目前我没这个条件,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并联方式1托多充电,充电器要为内部独立充电的那种为好,串充+平衡没试过,估计平衡电流有限,怕是会出问题,是不是与否有待进一步测试,目前我没这个条件,期待。。。。。。

不用担心,电流越小肯定越安全,这是不变的原则。
只要并联的电池之间电压差别不大,并联一瞬间电流不会很大的。况且如果电池都用过的话,电量已经很有限,如果突然大电流放电,电压会下降,很快两颗并联的电池电压就会趋于相等。
电池虽然内阻很小,但由于具有电化学转换过程,并不是标准的电阻,充电的时候并不能完全等效于一个电阻,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内阻很小的电池并联的时候会更危险。
建议使用A123的朋友可以考虑此方法,因为A123可以承受大C数的充电。即使并联瞬间电池间电流很大,A123也承受得住。使用锂聚的朋友就要小心一点罗。

楼主:
感谢33楼的解答

感谢33楼的支持,  你的解释是
在下也因此贴学到不少的东西。谢谢了!

网友H:
此方法的缺点是当充电器发生故障不能停充时会引发灾难性事故,那么长的充电时间想必你都在睡梦中了吧?
虽然发生的机率不高,但还是值得注意,特别是用锂聚时,想想5-10块锂聚的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此方法的缺点是当充电器发生故障不能停充时会引发灾难性事故,那么长的充电时间想必你都在睡梦中了吧?
虽然发生的机率不高,但还是值得注意,特别是用锂聚时,想想5-10块锂聚的威力…

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有日常生活中,很多事都存在万一,如果因为有万一而不敢去做,那么生活就应该停止了。如果怕充电过程万一发生爆炸,那就算充一块电池也该时刻守在跟前,千万不能离开。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大多是利用早晚时间放飞,充电时间只能在晚上。如果充电时等一块充完了再去换第二块,那么七八块电池你就一个晚上不用睡觉也充不完。要么就买上好几个充电器一起充吧,如果你有钱,并舍得花这个钱,倒是一个好办法。
使用这种充法,先决条件是要购买一个质量靠得住的充电器,想办法降低“万一”,并且充电时选择在家中较为安全的位置。我想做到这样了,应该可以安心睡觉了。我的标准就是这样,如果还要考虑万一的事,那最好不要去飞模型了,万一飞行过程中伤了人,或伤了自己呢

网友:
只能说每个人对安全的理解和意识都不一样。充电时我不需要一直盯着电池看,但我确保我在现场并保持清醒的意识去处理突发事件。
且不讨论你的“万一”的几率到底是多少,我要做的是当“万一”发生的时候,我能够及早发现和处理。我不会怕“万一”而不玩模型,就像我不会怕“万一”而不开车上路,人走在街上还会被撞飞5米高20米远呢。但我会仔细检查JJ的状态和遵守交通规则去降低“万一”发生的几率。
如果你飞450的话,买5个花牌301充,一晚约4小时就可以充10个电了。我记得买20C电加15元就送一个了,不需要很米吧?至少比电池的投入少多了。
如果你飞大JJ,那似乎也不差这点小钱;如果你用A123,大电流的快充可以节约很多充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

谢谢上将了. 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倒是提醒了我,我经常买花牌电池,就是不知有加15元送充电这回事,下次可要找卖家要了,谢谢你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