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飞机.....

楼主(2009-05-11):
大家好,我是新手,准备先买一套泡沫固定翼,在淘宝上砍到这款,请诸位给参谋一下,因为这款飞机是空机,我自己初步选了舵机,其他如无刷电机,电调,等部件也麻烦诸位推荐一下,先谢谢了

飞机参数如下:

经典电动像真机塞斯纳EPO耐摔材料(空机)

上单翼的塞斯纳.经典的入门教练机.带副翼,四通道,适合新手。

同时可以改成襟副翼结构,同样适合中高级玩家。

EPO耐摔材料,降低砸机成本。

另外超值赠送三叶桨二根,三叶桨罩一个

技术参数:
翼展:980MM
身长:780MM
起飞重量:600克

舵机参数如下:
ESKY 数码8克舵机

性能和精度要好于辉盛的9克舵机,性价比高

(1)工作电压:直流 5V±1V
(2)PWM输入范围: 脉冲周期 20±2毫秒,正脉冲宽度1~2毫秒
(3)速度: 0.1秒/60度
(4)扭力: ≥1.0千克/厘米(VCC=5V)
(5)最大转角: ≥150度
(6)工作温度范围: -20℃~75℃
(7)重量: 7.5克
(8)尺寸: 22.8*11.5*20.8毫米
(9)颜色:黑色

电动像真机塞斯纳EPO耐摔材料(空机)

电动像真机塞斯纳EPO耐摔材料(空机)

ESKY 数码8克舵机

ESKY  数码8克舵机

网友:
动力参考:XXD2212 / 2208  kv 1100 /1400 + 桨 9050 / 8040 / 8060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谢谢,真是受益非浅,请问"ESKY"的舵机有朋友使用过吗?

网友:
ESKY的7.5G 舵机还可以  据说是数码的  但不是真正的数码 对得起价格了

网友:
这款赛斯那很好飞

网友:
这款CESSNA是很经典的机型哦。,

网友:
開始不要買大貴的,不是指你無錢,而,開始的 四至五隻,一定是 學飛 和 失敗的..不要太浪費...............不過,你懂飛小小時 ,就像入魔的.............哈哈,飛上天是最好玩的.健康的.........哈哈

网友:
飞前要多练习模拟器才是减少摔机的好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真是受益非浅,请问"ESKY"的舵机有朋友使用过吗?

我有两个,接头有些小,用时容易松

网友:
这个翼展小了点,且没有上反角,飞起来不如大翼展的稳,建议搞大一点,刚开始几乎肯定要摔,整那麽漂亮到时候心疼..

网友:
如果是EPO的话那么就要比EPS的重些,从30-50米以上的空中摔下的话情况和EPS的差不多,仅在低空时的磕磕碰碰要比EPS的好多了,再有修修补补比EPS要难办些,买价也比EPS的贵多了。

网友:
这飞机多少米`PM下价格`

网友:
好飞机,买吧,飞吧!

网友:
新手还是飘飘机或翼龙好上手,这EPO机新手摔几次也会烂的!

网友:
新手直接飞这个可能容易摔哟~~~~~~~~

网友:
新手我觉得还是老实的入个飘飘机或者翼龙飞飞吧!4通的新手飞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的!飞机不是想的那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