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和电机接头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9-05-11):
请问大家是怎么连的呀?原配的镀金公母头插不进去,热缩管也不是很可靠。我的总是接触不良。还有电调和电池的接口也一样。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连接的?有没有既安全又可靠的方法?

网友:
电机电调一般都都是香蕉头,用热缩管包一下就OK了

网友:
不牢固就焊死它~

楼主:
不好用呀,热缩管,接触不良。难道我用得不对?

楼主:
有哪位大哥能放张照片来参考一下呀,我模型装好几个月了,就因为这个问题始终飞不起来。

网友A:
热缩管不好可能短路,为什么会接触不良?

网友:
接头要很大力才可以插进

楼主(2009-07-22):
好吧,我试试很大力。就是因为这原因,我的飞机都1年了都没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缩管不好可能短路,为什么会接触不良?

你的线头是直接塞到金属管里面?还是绕在外面?然后用热缩管套上?

接触不良很容易呀,我觉得短路不太可能吧。热缩管那么厚。

网友:
怎么又在挖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线头是直接塞到金属管里面?还是绕在外面?然后用热缩管套上?

接触不良很容易呀,我觉得短路不太可能吧。热缩管那么厚。

塞到里面焊上啊,绕上当然不行。
网上有教怎么焊香蕉头的视频,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