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谁试过改轴传?

楼主(2009-05-11):
现在的pro轴传动听说很好,但是炸机就全部废了,所以我就是想能不能改成软轴传动呢,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折中方法啊,很有可能是下一代亚托450的设计哦

网友:
肯定不难改!就看自己觉得有没必要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pro轴传动听说很好,但是炸机就全部废了,所以我就是想能不能改成软轴传动呢,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折中方法啊,很有可能是下一代亚托450的设计哦

450pro的轴不贵

网友:
yt肯定不会改,要改都要改成一炸全换,增加你的炸机成本!哈!

网友:
难题是材料,什么材料可以抗扭还软?特别是高转速大扭力的情况?

网友:
再买个便宜的空机,电子设备全部搬家,要换了皮带传动就不是PRO了

网友:
看上pro的机身设计,轴传有没有无所谓

楼主:
看着450pro就有这个想法

网友:
换成尼龙的轴就会好很多

网友:
亞拓的尾傳動軸桿組有兩種

防護型的編號是  H45053 (標準隨機配備)
可承受扭力:5~7公斤

●特殊設計防護型尾傳動軸桿,當摔機或尾旋翼發生踫撞時,可從預先設計的潰損區斷裂,保護軸傳傘齒,選用此傳動軸桿時,請注意,飛行中任何尾旋翼外力撞擊後,尾傳動軸桿是否有裂痕或斷裂檢查的必要性。
●適合一般與高運動3D飛行。

強化型的編號是  H45054
可承受扭力:12~14公斤

這次Alan和Lakus上海表演的450PRO雙飛,就是用防護型

网友:
还真有二个型号,500的有多个型号吗?

楼主:
我们还是等菲耐的副厂型~

网友:
寻找矽钢片

珍惜ID,需求请到求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