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蓝宇F4U老是向左翻转,机身摔裂

楼主(2009-05-11):
因为这架飞机买回来的时候尾轮没法控制方向,一直飞不起来,后来把尾轮改了,起起落架用铝皮做了,机头电机架也用铝皮重做,370减速组也被撞坏了......买来一个380的金属减速组装上,配9070的奖,可是飞起来就会左翻转,用手拿着感觉机身左转。是不是奖选大了?星期天的时候起飞后把机头撞裂了,各位请建议一下加固方案,不胜感激...另外,左转的问题,是不是换9050的奖?我怕拉力不够,现总重是540克。

网友A:
新手不要飞这个飞机,370的动力有点弱。动作不要太猛了。检查下你的输出轴是不是向右偏了几度?从上向下看。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向右偏,克服反扭力

网友B:
知道老是往左翻转,就把副翼往右翻转的方向调点,克服反扭力也可以的。

网友:
估计是翼展太短了

楼主:
嗯,谢了,我试试,只觉得扭力好大,不知偏多少好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要飞这个飞机,370的动力有点弱。动作不要太猛了。检查下你的输出轴是不是向右偏了几度?从上向下看。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向右偏,克服反扭力

我想换成无刷的,新西达2122...现在先试吧,不行的话再换,不要浪费了...

楼主:
速度低了就没用了.....一起飞就翻了....

引用 网友B:
知道老是往左翻转,就把副翼往右翻转的方向调点,克服反扭力也可以的。

网友:
发错板块了吧
原配就是9070吧,不会有什么问题。
起飞的关键在于不要急于拉升,一定要等速度起来后再缓拉杆,因有刷动力稍弱。如果左滚倾向明显,副翼也是需要补偿的。还有你的重心一定要调对。
如果新手,不建议飞这飞机,先搁置一下。
初速不够,一拉杆,飞机抬头,开始失速,然后因为反扭的原因,飞机向左侧翻,坠地。
一定不要急,我初学的时候也是犯了这个错误。

网友:
电机架的安装是有门道的~不知道搞你的拉力线对不对?要右拉

楼主:
谢谢大家,呵呵....我确实不知道拉力线的问题

我现在买了一个2212KV1000的电机配它,现在的减速组齿轮齿都平了...开机没多久就热了....换一个无刷省点力气...不过,我还是用原来的镍氢电池,怕摔坏...650毫安时...头痛

网友:
楼主要不继续了,我和你一样,现在不飞这个了,改塞斯纳吧,左翻的毛病应该是电机装上后左倾

网友(2009-07-08):
朋友,你的问题和我的一样,我在地面滑行事就向左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