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新手中的新手请教)

楼主(2009-05-11):
遥控器的摇杆会自动复位(除了油门外),那是不是意味着对那个方位的控制也复位了?

举个例子,以左油门为例:
右控制杆向左扳一下,是想向左侧飞,松手后,又回到中间位置,那飞机还是持续左侧飞还是停止左侧飞了?

另外,手按操作杆是按住不放呢,还是一下一下扳?

网友:
1.一般的4通道共轴双桨直升机,确实如你想的那样,打舵后直升机会恢复水平悬浮状态.
这其实就是LAMA好飞的秘密所在.
而一般的单桨机,因为(贝尔-希拉)主旋翼的特点,打舵后机体并不会回中,会继续往修正的方向移动。
比如:打了左杆,它将维持向左状态,打了右杆,它将维持向右状态,前后动作也是如此。
因此,要制止继续滑行,需要立刻反向修正,将机体姿态摆正。
-----------------------------------------------------------------------------------------------------------------------------
2.操作杆一般是用手捏住不放的,当然你觉得怎样舒服才是关键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