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火狐200改22#E金属选翼头过程

楼主(2009-05-11):
应网友之约,详细介绍下火狐200改22#E金属头的过程

火狐改好选翼头后的样子

火狐改好选翼头后的样子

网友A:
都哪儿需要动手术都没讲 这哪儿详细哦

网友:
朋友,这个机改的牛,就是费不少钱.一个金属旋翼头,全配齐了要100多点.

楼主:
准备工作:
22#E的金属旋翼头,当然!废话!
22#E的主轴原厂,副厂的随便。
3mm内径的主轴固定套两个(好像火狐原来就配两个)
火狐原装带单向轴承大齿盘
22#E的球头连杆,球头若干;研究发现450的球头螺丝可以配合22#E的金属旋翼头。
由于22#E的桨根比较厚,需要些垫盘来配合火狐的大桨;我用的是22#E以前副厂桨的配件。。。

金属旋翼头,淘宝上一堆

金属旋翼头,淘宝上一堆

主轴,原来22#E摔机老是坏主轴,所以买了5根,没想到移植到火狐后一次都没坏过,摔机总是断大桨

主轴,原来22#E摔机老是坏主轴,所以买了5根,没想到移植到火狐后一次都没坏过,摔机总是断大桨

大齿盘,有说这种比较脆,但要是用非单向轴承版的就必须在主轴上打孔固定,会很麻烦

大齿盘,有说这种比较脆,但要是用非单向轴承版的就必须在主轴上打孔固定,会很麻烦

球头连杆和球头,我偷懒直接用了450的。粗点也结实些,呵呵

球头连杆和球头,我偷懒直接用了450的。粗点也结实些,呵呵

网友B:
很不错,请问升级后重量增加了多少啊

网友C:
重量增加是关注的问题.用长桨叶的话,尾推也要加大流量了.

楼主:
火狐主轴和22#E的一样是3mm的。所以,直接插入。看到刚才22E#主轴上,最靠近末端的缺口没有,就在那里把一个主轴套给固定上,待主轴穿过机身和大齿盘,再在大齿盘上面加一个主轴固定套,这样齿盘和主轴就不会上下动了。接下来,套上22#E的主旋翼,在侧面固定。
球头连杆也是标准装法,看看22#E的说明书就可以,没有说明书猜猜也知道那个装那里。也可以参看我的图。

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
22#E的旋翼头结构和火狐,450之类相反和SJM的一样,也就是打油门上升,旋翼向负螺距方向。这个在我的天9遥控器上,只要把油门曲线或者螺距曲线倒过来就好了。

剩下来就是调试飞行罗!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欢迎飞友们批评指正。

旋翼头在这里固定。22#E标准装法

旋翼头在这里固定。22#E标准装法

球头连杆装法

球头连杆装法

450旋翼头,注意到不一样了吗

450旋翼头,注意到不一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哪儿需要动手术都没讲 这哪儿详细哦

发帖比较慢,不好意思,请耐心等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量增加是关注的问题.用长桨叶的话,尾推也要加大流量了.

桨叶还是用火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请问升级后重量增加了多少啊

装电池318克,不装电池256克。因为,我还改了动力,马达换翱翔的2012,37.5克,30A的电调。
不知到火狐原装电机多重,我看冰峰雷电300SH-50是28克。电调就不知道了,大概也重5克。目前正在研究减重减负

网友:
改成这样已经不是火狐了

网友:
火狐原装电机标的是30克, 不过我没称

网友C:
“22#E的旋翼头结构和火狐,450之类相反和SJM的一样,也就是打油门上升,旋翼向负螺距方向。”
我没有看出来怎么推油门是负螺距了呢?

网友:
相机不错,就是再打点辅助光就更好了!

网友:
很漂亮,小飞机也有小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E的旋翼头结构和火狐,450之类相反和SJM的一样,也就是打油门上升,旋翼向负螺距方向。”
我没有看出来怎么推油门是负螺距了呢?

22#E的副翼在最上边,450的大桨在最上边。所以,450的推油门操作,十字盘,相位器滑块上升,其结果是拉动大桨向正螺距方向转;而22#E推油门时(按照450一样的设置,即十字盘上升),结果是推动副翼组件上升同时拉动大桨向负螺距方向转。所以,要使得推油门时,22#E的大桨螺距增加,必须是:推油门,十字盘下降。这样就只好把油门曲线反过来设置了。

网友:
飞的稳吗?尾桨夹也能改金属的吗?

网友D:
搭车问问火狐机身能装上D0501舵机吗?

网友E:
我也早就准备好材料了,一直没空。楼主手工很厉害 支持一下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改完后哪些方面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早就准备好材料了,一直没空。楼主手工很厉害 支持一下

我虽然改的早可是一直没空好好调试了飞,看你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问火狐机身能装上D0501舵机吗?

BLUEARROW D0501肯定可以装火狐上的

网友:
感觉lz改它就是为了金属的比塑料的结实吧 这样来说许多只要是中联3mm的旋翼头都大致可以考虑改到上面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虽然改的早可是一直没空好好调试了飞,看你的了!

等我啊,那大家可别着急,急坏了可别找我

网友:
不知道  wasp v3  能不能改。也是200的小机机

网友:
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
22#E的旋翼头结构和火狐,450之类相反和SJM的一样,也就是打油门上升,旋翼向负螺距方向。这个在我的天9遥控器上,只要把油门曲线或者螺距曲线倒过来就好了。

把旋翼头的尾巴掉转180度装不就行了吗?

网友F:
能这样改E005吗

这个金属旋翼头可以用在ESKY E005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金属旋翼头可以用在ESKY E005上吗

基本差不多,应该问题不大。你看火狐稍微改动都能用了

网友:
楼主给我飞飞看

网友:
等楼主视频

楼主什么时候上视频?一直在等呢

网友(2009-06-12):
哈。看来我买的22#金属件有用处了。收藏了先

网友(2009-08-30):
尾巴能改金属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