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机油的问题

楼主(2009-05-11):
26CC汽油机 有什么牌子的机油好呀 多少号的汽油好???

网友A:
93#+2T润滑机

网友B:
二冲程机油按照级别分为FB、FC、FD,这三种机油磨合都可以使用,FB和FC的用1:25,FD级别用1:28。磨合第一箱油

楼主:
机油什么牌子的好 长城的行吗??

网友C:
哈哈,长城的没问题,你仔细看上面的标准就行了,要2冲程机油,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