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和舵臂居中的时候 十字盘在主轴上的位置怎么确定?

楼主(2009-05-11):
遥控和舵臂居中的时候 十字盘在主轴上的位置怎么确定?

网友:
舵机转到最大都不碰壁就行(位置别太离谱),然后调连杆长度到斜盘、剪形壁、平衡框都水平。

楼主:
使油门在50%时SF臂,混控臂,日字框均水平并且大桨螺距为0。  不是说应该是5度吗????????

网友:
主要是调节水平啊,控不一定都要在终点啊

网友:
应该是0度, 至于5度,那是在螺距曲线里调的,

引用 楼主:
使油门在50%时SF臂,混控臂,日字框均水平并且大桨螺距为0。  不是说应该是5度吗????????
应该

网友:
都说要调到上下行程一值的位置,这地方还真不好确定。

网友:
LZ提的问题是个问题啊!因为一直没有人讨论过,这个也应该是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因为没有比较标准的说法,估计大家都在凑活着飞。我也一直有这么个疑问:遥控杆和舵臂居中的时候 十字盘应该在主轴上十字盘总行程的中点的位置,但是我从来没有仔细找过这个所谓的中间位置,我是亚拓450V2,所有连杆是按照说明书提供的长度来调整的,目前没发现什么不妥。所以顶此贴,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