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带照相机航拍

楼主(2009-05-11):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084040&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450带照相机摄相

450带照相机摄相

网友:
LZ在八楼楼顶飞的。楼下这么多车和人。要注意安全!以后别这么飞了!

楼主:
那位高手知道 1:08 那里  有嘘 的很长一声是怎么回事 当时飞机抖了一下

网友:
厉害。。。炸下去了不得了

网友:
有点危险哦

网友:
楼顶一族。。。。小心安全

网友:
好!请教:用的啥相机?多重?以后请多注意安全。

网友:
就是说说相机重量

网友:
胆子很大

网友:
卫星视角~~~

网友:
嘿嘿,这个有意思,不过相机还是用500来吊的好,450搞这个,像是重了点。有点危险

楼主:
用的歪相机! 奥林巴斯的!  可能接近200克  我买了个DV530 哪个轻 120克! 摄相头可以旋转180度!    本人是最菜的菜鸟! 因为练悬停练烦了 ,整点花样来提高哈兴趣!  这样有追求的目标了! 会飞航线了摄出来就好看多了

网友:
真厉害啊 我都怕绑在上面的相机先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位高手知道 1:08 那里  有嘘 的很长一声是怎么回事 当时飞机抖了一下

应该是齿轮打滑,检查一下电机齿轮、单向轴承及尾传动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