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电调飞了一块电池(8分)就很烫,正常吗?

楼主(2009-05-11):
这几天,杭州的气温高达35.65度,创了杭州这个季节的历史最高。我在小区做450悬停练习,当我飞了一块电池后,450的电调就很烫很烫了(电调已另经加了电脑用的散热片)。请教各位前辈:这种状态正常吗?换句话说,在这种季节里飞450,每一块电池(7-8分)之间需要休息5-7分钟吗。在此,我先感谢各位的赐教!

飞了一块电池(8分)手摸这里很烫

飞了一块电池(8分)手摸这里很烫

网友:
无间大为何不直接问那西域黑僧?

网友:
加个水冷吧 应该够了

网友A:
可以试试把电调放在 大齿盘下面 大齿盘和小齿换带风扇的那种 接收机挂外面

网友:
休息一下吧,人也休息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把电调放在 大齿盘下面 大齿盘和小齿换带风扇的那种 接收机挂外面

您的建议很有价值!谢谢指教,铭记在心!

网友:
什么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把电调放在 大齿盘下面 大齿盘和小齿换带风扇的那种 接收机挂外面

没意义,如果要风冷,大桨的风量才是最大的,为了小齿的风量而舍弃大桨的风量得不偿失

楼主:
请教了龙在天后得知,电调发烫,属正常现象。不必担心。哈哈

网友:
我建议是不戴头罩飞行温度会低很多。重量也减轻了。

网友:
飛6分鐘得啦...........